全功能电池充电器并带有测试功能

楼主(2003-12-19):
我这也有一片Radio的3.7V 6000mAH时锂电, 我正在考虑做一个全功能
电池
充电器
并带有测试功能, 比如恒压设置,恒流设置,电池内阻检测,电池温度检测(温度传感器),CV曲线(测放电电压的),还能和PC机联机,我觉得要做就做功能全一点的,以后也可以测试别的镍氢电池的性能. 请大家有或使用过或了解高级充电器的多提宝贵意见 谢谢 [hidepoll]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像意义不大,大家肯定都会赞成的拉!

网友B:
只要价钱不贵就好。我现在充电串接一大功率电阻直接接电瓶。好一点的就是,中间再加一机械定时器。反正我又不参加比赛,是吧。

网友C: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电动>固定翼-电固话题....转移过来的!

网友D(2004-01-21):
就是做下来不知要多少米。呵呵

网友:

该类信息请发到电子设备栏目,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