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模型上有可以自动回水平的陀螺仪了吗?

楼主(2004-09-08):
rt

网友A:
我想从原理上讲,陀螺仪都可以做到。

网友B:
直升机的陀螺仪就可以用啊

楼主:
这个。。。怎么调整啊?还是直接串联在副翼舵机上就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