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轴双旋翼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4-09-19):
我自己想制作一个共轴双旋翼直升机,有些问题不太明白
请问:
在单旋翼下直升机的反转力矩和什么有关?
1、只和单旋翼的转速有关吗?
2、只和单旋翼的旋翼桨距有关?
3、还是和转速、桨距都有关?
如何控制共轴双旋翼的反转力矩的平衡,同时可以控制航向?

网友:

旋翼的反转力矩=旋翼旋转时的阻力(旋翼旋翼顾名思义就是旋转的机翼,只要明白这一点就容易理解反转力矩的来源和大小了)而它的阻力又和它的位移速度和迎角(桨距)有关.因此在共轴直升机上只要两副旋转方向不同的旋翼具有相同的尺寸和转速以及桨距,就可以抵消其反转力矩.在直升机上比较可行的航向控制方法一是差速控制两副旋翼的转速(如果是两副旋翼的动力来自一个动力装置的话,要通过复杂的机械装置,很麻烦.如果你是采用两台电动机来分别为它们提供动力的话,恭喜你!那转向相当简单,用两个电调分别控制两台马达的转速.形成差速即可.转向舵机都可以不要!)另一种方式适合油动的.由一个动力装置提供动力,分别控制两副旋翼的总距,使它们具有不同的总距即可控制航向.但操纵装置较复杂.

楼主:

十分感谢!

网友:

学习~

网友:
广州华科尔有一款共轴双旋翼 ,可以参考,不过挺贵的

网友(2005-01-20):
现在深圳也出有一款共轴,是独立6克舵机,是仿俄罗斯K-50的像真比例遥控小电直!飞得不错!

网友(2005-03-27):
市面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共轴双旋翼卖啊!除了真机!

网友:
是啊,我也想买 共轴双旋翼啊

不想买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