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悬浮旋翼头

楼主(2003-12-22):
[这个贴子最后由ljl在 2003/12/22 04:32pm 编辑]

用上下两个磁体.同极相对.组成倾斜盘机构.

网友:

原理上可以说得通,但是要产生那么大的电磁力需要多大的设备阿?

网友:

好主意,可以用钕铁硼试试

网友:

不串轴吗?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ljl在 2003/12/23 08:42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3/12/23 08:54am 发表的内容:
不串轴吗?
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那只是个示意图)
关键是磁极的排斥力的问题.....

网友:

钕铁硼应该没问题。排斥力肯定大于舵机。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ljl在 2003/12/25 12:55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wxyyz2003/12/25 01:54am 发表的内容:
钕铁硼应该没问题。排斥力肯定大于舵机。
对.我也是这么想.只要大于舵机的扭力就行.>3KG/CM

网友:

会自激振荡的,因为是非稳态结构

网友:

就是
我也觉得不稳定啊

网友:

而且所消耗的电力会大于舵机

网友(2004-01-27):

用永磁体行么?

网友:

会转180度吸在一起的。

网友:

我觉得很可行!!!用铷铁硼做成环形 纵向冲磁。上端是n 下端是s 上面的那片磁极相反。你可以试试啊,是个好想法!!

网友:

定盘将动盘包复其中。

网友(2005-07-28):
无法看见

网友:
用女铁棚会消耗电力吗?

网友(2005-11-10):
理论好像可以,实际就不得而知啦

网友(2006-02-13):
是否可以考虑用高压脉冲产生磁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