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楼主(2003-12-24):
如果发动机的推力可以达到500公斤
在把    名牌    遥控器的发射机固定在上面当方向盘
其他的都一一固定
这样可以实现栽人飞行的简易机吗?
谁可以解释???

遥控器能胜任吗?

网友:

既然人都上了飞机.还要遥控器干吗?!!!!!!!!
遥控起可以胜任.但稳定性.遥控距离.(安全性不高).还有执行机构(舵机)............

楼主:

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讲   发动机 和 遥控装置 是独立的

网友:

不好说你得, 这和穿起袜子洗脚有什么区别?想想吧,直接用电传操纵多好呀

网友:

就是啊
既然人都上天了,直接操纵就好了啊

网友(2004-07-17):

我觉得没有必要!!

网友:

下面引用由梦幻飞行2003/12/23 03:22pm 发表的内容:
如果发动机的推力可以达到500公斤
在把    名牌    遥控器的发射机固定在上面当方向盘
其他的都一一固定
这样可以实现栽人飞行的简易机吗?
...
什么简易啊,越搞越复杂,直接用钢缆操纵不就成了?

网友(2004-08-16):

是不是人先不敢上去呀?加上人的配重先遥控,安全第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