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有个梦想,现想实现,但困难从从,望各位佬大帮忙一下

楼主(2004-01-08):
  小弟从小就有这样一个梦想,就是自造一架只载一个人的小飞机,想飞上天空,但说出来也让人家笑得面黄,心里总是难受,而小弟上两天在贵网站上看见国人也能自制载人飞机的消息后心里突然来了个勇气,也想自制一架小飞机,让小弟实现多年的梦想
  但本人没有任何飞机的图纸、制作资料、但这个也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飞机要飞上天空所需要的动力,就是说的引擎,我打算用125CC的么托车的机头做引擎,听修摩托车的师傅说:么托车的引擎最高转速可达到一万转每分钟,所以我打算用么托车的引擎算了,但不知可不可行?
  另:不知这里有没有搞过这行的朋友,如果有懂这个的,请帮帮忙,指点一二吧,小弟实在感激!!

网友:

发动机可以啊,机身就用铝合金吧,够轻。

楼主:

机身我打算用不锈刚,因为不锈刚相对来说比较稳当,但最担心的还是发动机的问题,真的担心马力不够,
另:请问兄弟有无飞机的蓝图呢?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对飞机了解了再说吧,没事多看看国外的个人飞机网站,千万不要走国内老农民的老路,浪费青春而已。
一架飞机不光是动力问题,还有气动问题,结构问题,重量问题,上天还有空域问题等等。光飞机的结构问题就够你忙活的了。
全世界就米格25用不锈钢做的,可是人家的速度是3马赫。一般的个人飞机是木材和铝合金为主,而且是航空铝材,热处理过的,不是普通卖的软铝。

楼主:

多谢这位朋友的提点,小弟知第一步应该怎样走了,实在感激!

楼主:

另请问这里谁有关于小型飞机构造的书呀?可否二手转让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天狼行空在 2004/01/10 06:06pm 编辑]

我们图书馆有日本的资料,可惜我要离开学校了,无法帮你弄,我自己用的教材很多,最基本的是AIAA的教学教材,可惜全是英语,因为专业名词太多不好推荐给你。
我的建议是你先学大飞机的飞行力学、结构力学、轻型飞机结构等资料。
如果你英语好的话,在网上多找找“homebuilt aircraft”的资料看看, 有的网站甚至可以教你一步步怎么做飞机。我的机器系统重装后原来的收藏夹里的资料没有保存,所以不能给你提供相应的网站。
其实现在的技术仿照一架成熟的机型飞起来是很容易的,气动布局都不是问题,发动机也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控制结构重量,同时要保证足够的强度。
自己造飞机是风险很大的事,很多人把家当都弄光了。
还是先学习航模吧,当你把航模完全搞通了以后再去学大飞机就容易多了,

楼主:

听了大歌以上的话,小弟大受启发,真的十分感谢,你真的是个热心人,看来小弟还是有时间的话去图书管找找资料,多谢大哥的指点,小弟感激万分

网友:

我也有与楼主相同的想法,咱们一块努力好么?qq  80483875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天狼行空在 2004/01/28 07:10pm 编辑]

航空知识可以多看看,有时候还有相关书籍卖的,最近一期好像上面有部分你可能用到的书卖的广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jl在 2004/02/01 11:24am 编辑]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62&topic=1435&show=25

天狼行空说的对.

网友(2004-02-21):

劝你先做 UAV吧。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参考北航的蜜蜂飞机。
我也做过这样的梦,等有钱再说吧,什么都可以凑合,发动机是马虎不得的。
hzsunjia@163.com

网友:

125CC做超轻机没戏,350CC以上的两冲程发动机还有可能。

网友(2004-08-18):

机身用航空铝管和铝板吧,强度高重量轻

网友:

同样的梦做了15年
没航空铝的情况下  用玻璃钢夹层工艺做把
125的动力动力太小了 重量太大了    可能的话用女装车的发动机4台应该能勉强应付200KG飞机的要求了……
如果能改甲醇燃料 加压缩比的话  那更好    功率大20%

网友:

可以做伞翼机试试。但125CC肯定是不行的。
普通的车用4冲程发动机是不是能用在飞行器上的,因为它的润滑系统是靠重力来完成的。化油器必须用膜片式的。还是考虑两冲水冷的发动机吧。
一般的载人伞翼机都用500CC以上的两冲发动机。

网友:

陆地用的能用在飞机上  一般用于体验飞行的飞机都是水平飞行 很少有特技动作

网友:

  记得以前在北航图书馆见过关于超轻机的书,不知现在还有没有,建议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北航的出版社看看。另外有可能的话可以向那里研究超轻机的教授们请教一下。
  不过造飞机这种事毕竟是性命攸关,楼主一定要小心谨慎,仔细设计计算。

网友:

如果实在想飞,建议你还是先搞一个动力伞玩吧,简单又比较安全

网友:

先别冒险啊

网友(2005-01-06):
自制超轻型飞机网站WWW.cana.com.cn/mamber/target.asp?可看看,但这两天打不开。

网友:
想搞个垂直起降的单人飞行器 就是美国人弄得用两个函道风扇的那种 准备先做个模型试试 先问问要是做真机的话估计用多大的发动机才行?

网友:
我以前在《航空知识》上看过外国自制的飞机,据上面说,一架飞机要做得能飞起来,只要动力,重心,外形,翼型,面积不出大错,一般没问题的,最难最关键的是良好的操控性能,与安全性,大家在试制时千万要小心了,飞在天上可不是玩的,千万小心啊!!!!

网友:
我见过只有6马力的小飞机图片。
不要小看了木材。英国二战的三种王牌机之一哈维兰蚊式战斗机(战损最小的飞机之一)就是全木质的。机械化生产当然铝合金好,手工自制还是木材合适:综合性能好,容易加工,价廉易得。玻璃钢也是不错的选择。
自制飞行器虽非高不可攀,但也决不是容易的事,需要艰苦扎实的努力。从小模型——大模型——载人飞行,模型非常关键。

网友:
请问啊 如果让一个200公斤左右的飞行器垂直起飞需要多大的发动机???我想做一架垂直起落的单人飞行器 用一台发动机带动两个函道风扇 靠改变两台风扇的角度控制飞行姿态 我准备尽我最大的能力来实现这个梦想

网友:
我想推力应该大于220公斤。涵道风扇每马力能产生的静推力恐怕不会超过4公斤,则发动机该有60~70马力吧。

网友:
rotax582行么 记得好像有65马力左右
二手的价格不知道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心急吃不了热饽饽,还到不了这一步吧!首先您得把涵道风扇摸清楚,这可不像螺旋桨有成品可选,除非您有涵道风扇的详细资料,否则恐怕要从设计、模型、全尺寸模型这样一步步取得数据,绘制像螺旋桨工作特性曲线那样的图表,才能由所需推力确定发动机功率。没有专业机构的支持,单凭个人力量业余设时间一两年能把这块搞定就很了不起了,另外,稳定性和操纵问题也是一大挑战。这可能会耗费您若干年, 要有心理准备。

[ Last edited by wxyyz on 2005-1-8 at 23:22 ]

网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近期会先做一个遥控模型尝试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1-11 01:22 PM 发表: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近期会先做一个遥控模型尝试

好!祝您成功!

网友:
先多玩航模吧

网友:
呵呵 电直都做好几架了 想做个真家伙

网友:
飞行器由一台电动机通过传动轴系统驱动两只可变桨距的螺旋桨产生升力,两只螺旋桨相对反相旋转用以抵消反扭力。

如示意图所示,电动机位于机体中央,通过减速组驱动主轴中部的伞齿使主轴旋转,再通过主轴两侧的伞齿驱动螺旋桨产生升力。
此飞行器的控制应用了矢量推移原理。两侧的两个螺旋桨驱动轴外轴套可以自由转动,使螺旋桨产生前后倾斜用以控制机身姿态。

此图为机身后侧示意图。每个风扇的前后倾斜各由一个舵机控制。

当两个舵机推杆同时使两个风扇前倾时,产生向后的推进力使得飞行器向前飞行。

当推杆使得两个风扇产生角度差时,可以使飞行器原地左右转向。

飞行器的两个螺旋桨为可变距式,变距单元分别由一个舵机控制。变距舵机固定在轴套上,随着风扇的倾斜同步转动。当飞行器处于悬停状态时,一侧的螺旋桨桨距改变,使得两侧风扇产生升力差,可以使飞行器产生侧向偏移,也就是横滚动作。当飞行器向前飞行时,改变一侧桨叶的桨距可以使飞行器产生水平转向动作。
通过简单的控制两个风扇的倾斜角,以及两组桨叶的桨距,此飞行器就可以在三个自由度运动,可以完成所有直升机的动作(倒飞除外)。还可以通过一轴或多轴陀螺仪经过单片机处理来自动保持飞行器平衡。
ps: 3d效果图我是按照个人飞行器的思路画的,控制部分本应该是舵机的地方是用液压推杆表示的,原理一样。
正在准备着手制作一个无刷电机为动力的模型。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图做得很漂亮。
这是并列双桨直升机的方案,直升机早期曾有过,如苏联布拉杜兴的"奥米加”、美国麦克唐纳的XHJD-1。您的方案似有几点可考虑:
1 用舵机控制桨矩不如电直尾桨用电机简单方便;
2 旋翼有相当大的旋转惯量,还要传递扭矩,用倾斜桨毂的方法进行控制会消耗很大的功率,不如斜盘控制有利。
直升机经过70年发展,各方面都已相当成熟;要构思一样新东西,尽量多了解相关领域的资料信息可以得到很多启发并少走弯路。

[ Last edited by wxyyz on 2005-1-13 at 19:41 ]

网友:
谢谢楼上的意见!很专业麽~~
这个模型是我构思个人飞行器用的,目标是想和飞机发烧友共同造一架真机出来(不小的工程 看来要作为毕生的理想才有可能实现啦)

所以就模型来说 肯定是电机直接调速方便,但是我的最终目的不是做模型哈。而且,单发动机、轴传动、变距浆这种方案作为模型也有一定优势。双电机结构简单,但是要保持两浆转速相同、升力相等也不容易,还需要一套有陀螺仪修正的控制系统。而用变距的方案,转速肯定是同步的,只需要用一根Y线通过一个通道控制两个变距舵机就行了。

你说的桨叶转动会产生反相力矩,这个力矩会传递到外轴套上,还有旋翼高速旋转产生的陀螺效应。这些加在一起,要使得这个函道前后倾斜需要消耗过大功率这个问题确实有道理!!但是我觉得用斜盘系统的话还不如这样:两个风扇做成固定式的,也就是倾斜角度不可调,同样还用一个发动机、轴传动、两组桨可变距。在函道风扇下方设置一组水平的叶片,用来控制喷出的气流方向。这样也可以使旋翼产生前后升力差,其实等效于斜盘系统。由左右两桨的升力差完成横滚动作,由气流导向片完成前后、原地转向动作,没必要用斜盘了。你觉得这样如何?

网友:
好主意。整组导流片若能旋转更好,连横向运动也解决了。

[ Last edited by wxyyz on 2005-1-15 at 00:27 ]

网友:
普通的摩托车125发动机有多大输出功率?

我记得莱特兄弟的那架飞机引擎是12马力,这样看来手扶拖拉机的引擎难道也有希望?

摩托发动机的话双引擎如何呢?总比莱特那个庞然大物轻很多。

网友(2005-03-03):
tyznet  在 2004-1-8 18:52 发表:

  小弟从小就有这样一个梦想,就是自造一架只载一个人的小飞机,想飞上天空,但说出来也让人家笑得面黄,心里总是难受,而小弟上两天在贵网站上看见国人也能自制载人飞机的消息后心里突然来了个勇气,也想自制一 ...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有空可以Q我,QQ:228065168

网友A:
楼主要是资金较充裕,我愿一试。

网友B:
先搞小的再造大的,少走弯路的!!!!

网友C(2005-04-16):
我没有什么技术经验,但我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D:
我知道在国内也有一个自制超轻型飞机的网站,我的网址弄丢了,你到百度找找看

网友E:
我是摩托车爱好者,第一次来这里,感觉不错。
如果选用摩托车发动机,我认为有一位朋友说的很对,应该选择踏板车发动机,理由是这种摩托车的变速机构是和发动机分离的,而不是和跨式车那样都整在一个曲轴箱内,那样重量非常非常重。膜片式化油器也是飞上天所必须的,栓塞式的化油器可不能倒过来使用。
推荐大家考虑铃木系的发动机,它的润滑结构比较好,燃烧室形状特殊,燃烧效果好,功率比较大,适合高转速,YAMAHA系的发动机注重低速下的扭矩输出,本田系的在上述两者之间,功率和扭矩比较平均。
比如像豪爵铃木的125踏板车,发动机最大功率6.7KW(7500转),使用真空薄膜式化油器,可以考虑用两台装在超轻机上,不要去买成品,可以自己买优秀品牌的配件请技术好的师傅装配,绝对能省很多钱,要知道,一辆125摩托车的成本不会超过2500元人民币,而毫爵铃木的售价一般都在六千元左右,还要记住一点,不要买传动变速配件,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些。

网友F:
乱说两句,你先用玻璃钢做条大船,夏天可以滑滑船,然后在船后面加个螺旋桨当风动艇开开,然后在船上装三个轮子带刹车功能,前轮可转向,这时你就可以开着二不像上街了,买点材料,比如木头等等的.回家后做一个合适的机翼,在做个玻璃钢的机身以及水平方向舵,找个合适天气,把机翼机身装在二不象上,开到水里就可以试飞了,这样即保证安全还保证你在做的过程中有各种新东西玩.祝你实验成功!

网友G:
高手中的高手都出现在,我认为还是脚踏实地的从小的学起做起,总会有那么一天会成功的

网友H:
我也想做一架,我以为只有我疯魔了,哈哈!原来还有这么多“魔友”
我北京的,车、铣床都有,QQ:378503934 加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