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设计的飞行器,大家看看有可能吗?

楼主(2004-02-18):
我设计了一种直升飞行器(大致原理见图,画的很草不好意思)
由主电机或油机带动主传动轴-驱动两端的伞齿-带动左右两个螺旋桨分别向相反的方向转动以抵消反作用力  左右螺旋桨的驱动轴由舵机控制可实现前进、后退(还可以加入一些机构实现左右平移飞行)  控制主电机或油机的转速可实现升降 控制尾浆的正、反转可实现飞行器的左右转向。
由于左右两个螺旋桨分别向相反的方向转动互相抵消了反作用力,可以不用陀螺仪啦!
各位给看看能飞起来吗?会有什么问题?如果可以 我准备着手做一架。

网友:

我认为基本上可以,但两边的旋翼应该有独立的变距机构,尾桨用不上,一般这种系统用在固定翼上

楼主:

我这种设计目的就是简化结构,两边的旋翼我觉得可以不用变距机构,靠尾浆实现前进和悬停时的转弯。请教楼上的兄弟您觉得设变距机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谢谢!

楼主:

现在的设计用一套三通道的遥控设备就行 (两个电调一个舵机,一个电调控制升降一个控制左右,舵机控制前后)如果能成功我想这是烧友最容易自制的直升机了吧:)

网友:

应该可以,北京有个朋友做了个双奖的机器,能够飞,你可以和他联系哈

网友:

有几个问题:
1为什么不直接在两边装两个动力组,而是搞那么复杂的传动机构?
2已经是两个桨了,不存在力矩问题,为什么需要个马达来控制方向而不是舵面?
3主桨倾斜的时候,飞机的中心肯定变化,如何解决?
呵呵~

楼主:

对!我想弄的就是类似这个!或者两边用两个强力函道风扇

网友:

这种飞机可以垂直起降,很早就有人提出设想,但很难实现,主要是螺旋桨在转向时,重力平衡很难控制,需要复杂的传感装置和精密的控制系统,在计算机不断发展的今天,这种设想才真正能得以实现。要做这样的模型恐怕不太容易。

网友:

缺乏俯仰和侧滚控制,不会稳定。没有平衡负反馈。我到是做过1架类似的,能飞,但决不是你这么简单的,最大不同在于我引导螺旋桨气流到不同部位控制姿态,这很重要。

网友:

我也一直有这想法,上面大哥说的重心确实是较大的问题,但V-22是坐人的,咱不坐,摔了也不怕。一起努力吧!

网友:

再多几个方向的控制还是可行的,不要在尾部加桨控制方向,以两个主桨控制前后左右和升降。可以参考直升机的旋翼结构设计。

网友(2004-07-11):

那个厅有名的小日本不是都做了好几代了么?是谁我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吧 而且用的是两个发动机

网友:

有个很垃圾的想法
把前后搞成一样重就行了呵呵...

网友:

努力哦

网友:

北航“冯如杯”作品,思路如何?

网友:

再来一张

网友:

楼上的发的是《航空模型》上的图吧,这是北航学生的作品。没飞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最后的一架飞过

网友:

缺乏横侧控制。两边还是要有变距控制机构,不管怎么说,加工上的误差都会反映在力矩不平衡上。尾桨是累赘,不但不能很好的实现方向控制,甚至还会造成控制的不稳定,实现转向,还不如左右悬翼盘差动的好。

网友:

还是不能如人所愿,这种飞机造出来了外形应该很特别很好看,但我想性能应该不那么尽人意!

网友A(2004-08-17):
没问题,祝你成功

网友B(2005-03-07):
参考:左右两个用电机、尾不要、只分别控制两个电机的速度即可上下左右。就这么简单!
理论上看你想得通不?想不通做来试飞一下就会想通!
做时重心距桨越远越好!

网友B:
再细一点:直驱、两通、够简单、不要受制于成品电直。

网友B:
不要陀,先飞上去增强信心。这是第一步,因为太简单所以飞上去极灵活,不稳定,很好玩!

网友C:
楼主你如果正在进行这方面的计划,我们可以交流交流,我已经开始动工了。
传张草图

网友C:
简单介绍一下上图,倾转旋翼无人机
动力:小松62CC汽油机*2 40级甲醇机*2
平衡系统:当然要用陀螺仪
导航系统:AP50
地面站:G-pilot
成象系统:常规
飞行方式:常规+类直机
更细节的性能参数和机体设计,我不能透露了,预计在4月底能完工。
[ Last edited by sien-power on 2005-3-13 at 03:52 ]

网友C:
顺便说一下,北航冯如杯那架,我仔细研究过,没有给我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毫无疑问是个废物

网友B:
由图纸变成实体,这是走向成功的最大一步。而试飞中产生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是走向最后成功的必油之路。希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永不回头!

网友C:
HOBOS兄的勉励很中肯.
我的目标很简单--外行觉得外型漂亮,内行觉得性能先进.就这样
楼主要是有什么观点,请留言到我的论坛信箱.谢谢

网友D:
请问sien-power兄,控制俯仰和偏航的发动机驱动的桨叶是变距的吗?

网友C:
是的,机首的风扇的确是控制俯仰平衡的,但垂尾上的风扇在验证之后才能落实其实际的控制效能,如果达不到设计方案的要求,我会将其拆除,不于保留.它们都采用变距桨.
[ Last edited by sien-power on 2005-3-13 at 21:29 ]

网友B:
一般作试验机最多用三台电机就行了,四台油机光启动就够烦了。

网友C:
不好意思,忘了给出飞机的几合尺寸,长是2.418米,宽是1.944米,起飞重量在26KG左右,电机会非常吃力,这几乎是唯一的原因

网友B:
所有模型飞机的设计考虑的第一因素是动力,然后才能说其他的......你先光拿四台油机启动试试看?一定把你搞得手忙足乱、乌烟瘴气!

网友C:
你所说的情况,我和我的合伙人都考虑到了,甲醇机在带速状态下首先发动,是没有问题,然后是汽油机,汽油机是装在主翼两锻的整流兆里的,发动过程这样的,我们设计的辅助的抑制装置两个,在发动汽油机时会分别从4个方向卡住汽油机整流兆。进儿进行启动工作。
很感谢HOBOS兄的提醒,不过不出意外,你所考虑到的该机所有的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已经都有了解决方案

网友C:
HOBOS兄,恕我直言,你所提到的问题,就整个项目而言,战需要解决的问题总量而言,仅是冰山一角
我没有要冒犯你的意思.次机很多关键技术都是首次解决的.

网友B:
成功往往是在多次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的多次循环中产生,最初设计所预想的各种可能只能通过拭验(做出样机测试试飞)来肯定或否定。只要不怕失败!成功是必然的!

网友C:
-
[ Last edited by sien-power on 2005-3-17 at 00:15 ]

网友E(2005-04-08):
sien-power
我记得你说你控制平衡不用陀螺仪,怎么这贴又说要用了?

网友F:
大家 好啊

网友F:
那看你有没有大工录的发动机了

网友G(2006-03-07):
横列式双旋翼机的稳定性保证是于其他飞机有所不同的。
不作专门考虑设计肯定会出问题的〉

网友H:
祝你成功 ..........................

网友I:
哈哈.....我自己也在做这类模型....不过是电动的...做好后贴出来大家交流下啊...呵呵....

网友J:
支持一下! 还要字节?! 那再支持第二下!

网友K(2006-05-18):
楼主看来我又碰到想到一起的人了。去年下天我做了个差不多的,飞是飞得起来就是不太稳,可能是我手工差了点的因原,我日本的朋友说,日本有成品这个机型出售,我叫她帮我搞点图纸来。楼主我想和你交个朋友交流交流。
lightmoons@126.com
QQ;1672229

网友L(2007-02-25):
搞了一个差不多的东东!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2669&extra=page%3D1

网友M:
这种方式将比传统直升机控制方式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