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向收费卡手机做接收机

楼主(2003-12-18):
有个想法,
用编码器通过电话把编码信号传给手机。用手机来接收,接收后解码并执行相关的动作,这样子就不会在有干扰问题,而且在目前看来,遥控距离是无限的!!
有那位可以把这种想法变成事实呀!

网友A:
绝对可以!!随便就可以搞块双音频**,或者直接用单片机搞编码。
不过。。。电话费是个痛喔!!

网友B:
会有干扰,我陈经在一次手机通话中遇到窜线。世事无绝对。

网友C:
我用联通的手机,串线的事发生过好几次了,
再说,手机不是也有信号不好,掉线的时候
不是要是掉了线,你就等着他飞到天涯海角
吧

网友B:
没事,掉了线再打个电话不就回来了吗。也不怕摔机被人拣走,打个电话有事好商量。

网友D(2004-03-02):
呵呵,注意不错

网友E:
电话中的干扰比你想象中的要多得多,而且实时性比不上遥控器,因为电话MCU
要做的工作太多。

网友F:
我不知道你究竟想干什么,
数据速率多少?
遥控编码要求: 20mS/帧 8channel/帧
假设 8bit/channel(分辨率256级),在不考虑纠错和无线传输的特殊技术也要 8x8x50 = 3200bps.实际上恐怕要9600bps才行 电话的DTMF可以做得到吗?
GSM的语音是8kbps,从中想得到这么高的DataRate好像不可能吧?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发射机、接收机、舵机、电子设备……转移过来的!

网友G:
现在有集团电话网啊。。只要入网。网内对打均不收费。。不过那样就失去了模型操控的乐趣了

网友H(2004-09-22):
DTMF双音多频编码是可以遥控,但速率肯定太慢!
可能看见飞机的姿式不对,发个命令就晚了。
如果用GPRS遥控解码还有可能,但技术太复杂了。

网友I:
去掉DTMF编解码不就行了?DTMF再作载频肯定慢了,去掉或跨越掉吧!
电话费太......!

网友J:
好提议,到时候就可以向模型打电话发指令了,叫它起飞就起飞,叫它转弯就转弯,叫它降落就降落,好爽!呵呵......

网友K(2004-10-29):
你们真厉害啊!什么都想搞出来啊!

网友L(2005-01-05):
关于这个不用考虑电话费的问题.可以用联通虚拟网内的2个号码来操作.打多久都不收费.我跟几个朋友就入了这么个网.挺不错的。CDMA或GSM的都可以.移动的GSM虚拟网好象限制在每月1000分钟内了

网友M:
我在车上发现GSM到了80KM/H左右就掉线CDMA100KM/H也掉线
减速后正常

网友N(2005-02-06):
这太强了
什么时候能出现可视频聊天的CDMA手机?

网友O(2005-05-15):
算了吧,空想而已,别再讨论了,没有任何意义。
我是从专业的角度看才这样说的。

网友P:
我们协会有人已经做了,改天上传图片

网友O:
我并不是说无法实现,实际上,类似这方面的东西,几乎只要有想法就能实现。
“要想在小麦上长出金鱼来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个系统的可靠性--移动通信系统的Qos可保证不了100%,随之而来的吊线,误码等等。
复杂性--我们用普通的无限发射/接收系统就能实现航模的控制,借用移动通信把问题大大复杂化了。
实用性--恐怕很少有人愿意这样操纵,摇杆才是理想的控制手段。
但是开发这样一个系统,可以锻炼一下学生的实战能力,也不错,不过我觉得要想飞机能够安全飞行,不做大量的努力是不行的。

网友Q:
这个东西实时性太差了。不过通话连接之后的实时性还可以。
ENW说的那个移动的问题也很严重。
还有就是基站发射的电波不是向空间均匀辐射的,它只向水平方向发射,天空上信号很弱,容易丢失信号。

网友R:
还是用CDMA无线网卡要方便点吧

网友S:
探索者好: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主意。你的什么专业说不行?我觉得用手机加手提电脑加位控电路就可实现图像和指令。能不能谈谈你的不成立的理由?

网友T:
用手机传送自动控制系统的控制指令吧,这个简单的多,不过先要弄一套自动控制系统出来

网友S:
楼上的各位好:手机显示屏的汉字有很么简单方法读出来?如果能把它送入电脑里问题就单多了。那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O:
润物:我不知道你具体想要做什么,实际上搂主的具体需求我也不懂,前面已经补充过了,我的意思不是说无法实现,这样的东西要想做出来,理论上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软硬件都没问题。但是问题在于现有的无线通信网络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吗,语音信道是有误码的,而且这个信道的纠错编码方式是专为语音压缩设计的,不适合我们控制信号。而数据业务如果做到没有误码或者极低的误码率,数据传输速率必然很低。还有,数据业务的延迟是个很大的问题。这样做出来效果能好吗,我不知道。
问题是,这是我们跟飞机之间的问题,干吗还要移动通信系统插手,我都搞不清大家到底想做什么了,如果觉得普通遥控设备能够发送的指令有限,改造发射接收系统就行了,如果想要双向通信,在飞机上面再装上无线发射系统(但是好像有规定不可以这样做),地面接收就行了。为什么非要通过移动通信这个又复杂又不高效的中间系统呢,难道是为了超远距离,如果或是这样,那还不如干脆GPS算了,而且这远比想象能够当中复杂的多。
想要把手机显示屏文字读出来,也许你需要咨询手机设计厂商了。
以上都是我个人想到的,有不对的,请指正。

网友S:
探索者好:手机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功能会更齐全更价廉。如果能用于DIY的小型飞机上不好吗?特别是图像传输。顺便问一下:手机显示屏的前一级不能引出接线么?还有,各位大侠能否指点手机的那个地方容易引出线来?

网友U(2005-06-15):
感觉大家都特无聊,真的没必要加上手机遥控什么的,模型飞机最先考虑的就是可靠,用手机安全吗,如果真要弄那还不得天天掉飞机啊,如果真的有本身应该考虑专门的系统,要不就不要空想了,别人无人机采用的都是专门的数据链,有点大脑的人都不会考虑什么用手机做接收的,如果要扩大遥控范围更简单的办法多的是,现在提倡的都是能简单的就简单,简单就代表出错的机会下,从来不会说能简单的事情非要弄那么麻烦的,那不叫什么高科技,那叫傻瓜,个人看法

网友S:
志在云天:你是有大脑的人(但愿不是有炎症)。我个人觉的出题目的人很有创意,首先手机通讯可以很安全,只是用什么方法读取。如果能利用手机通讯系统地个体爱好者是很好的福音。如你真的有脑袋,清代我找一个读取数据的方法。我担心你是个有炎症的人没能力搞,说那些话推辞而已。不恭之词请见凉。

网友S:
搂主怎么不说话了?各位没有具体建议?聊聊吧闲着干什么?

网友S:
各位:这样行不行----
用电脑把控制信号通过语音输出口接到手机迈克口。再由手机的通讯系统把信号传送到另一手机接收。在接收端把信号从耳机接出,连接到舵机的接收端。是不是不用过多的改动?

网友V:
用手机控制航模有可行性,只不过是借助手机网络传送信号,关键是航模要有自动导航系统和姿态自控系统,手机网络把数据打包收\发.实现互动.

网友S:
"关键是航模要有自动导航系统和姿态自控系统"这太贵了也不好稿。

网友V:
手机通话时有几秒钟信号不好,顶多一句话听不清.要是控制模型飞机,飞机已经掉到地面了.

网友S:
gatelinh好:“手机通话时有几秒钟信号不好,顶多一句话听不清.要是控制模型飞机,飞机已经掉到地面了”----你说的得对,可用这种方法控制图片的传递,是不是很好?

网友W(2005-07-24):
目前手机通讯数据的速率还是比较低的,GPRS一般也就20来Kpbs,GSM语音调制才8、9Kpbs。信号差一点速度会更慢。这种用来做开关控制还不错,但做比例控制甚至实时图象就太勉强了。而且高速飞行时的通讯可靠性不能保证,毕竟手机通讯系统本来就不是为做这种事而设计的。还有,GPRS的可靠性不见得很高喔,我们用过,在工控方面作数据采集,是西门子的模块,静止时也会吊线,所以这种模块都有自动重拨上线功能,不过重拨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W:
实时视频还是用成熟的模拟系统好。数字实时视频用数传模块或手机网络速度太慢,用WLAN的速度好,就是距离较近,成本又高,不知还有其他方案没。。。

网友(2006-07-16):
引用 楼主:
有个想法,
用编码器通过电话把编码信号传给手机。用手机来接收,接收后解码并执行相关的动作,这样子就不会在有干扰问题,而且在目前看来,遥控距离是无限的!!
有那位可以把这种想法变成事实呀!
  :em ...

不是吧这样也行

网友:
ZigBee应该可以,2.4G跳频,

网友:
天大地大,发挥你们的想向吧.

网友:
我感觉用无线对讲机改还比较可行~

他的传输速率比较高~距离远~一般几公里是没问题的~大家再说说看~

网友(2006-08-15):
看到的时候有些头痛,祝你走运

网友X:
搞个全球通卡,还不飞美国去了啊,飞的了么?飞不了!因为加一次油只能飞那么一会,你飞远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了,你要是飞机多的话可以送我,我缺飞机,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X:
搞个全球通卡,还不飞美国去了啊,飞的了么?飞不了!因为加一次油只能飞那么一会,你飞远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了,你要是飞机多的话可以送我,我缺飞机,哈哈!

我也没飞机,那位机机多的搞出来试试,说不定有一架能飞到我手上那就真是谢谢了,哈哈

网友:
我是搞业余电台的,对航模不是太懂,但是对通信方面略知一二,用手机控制航模,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实际上很难操作,因为安全性太差,遥控航模实时性很强,可能是也是遥控航模最关键的所在,但是现在的手机都是用数字的,为了节约频率资源都用了语音压缩,通俗的点说把,就是在一个频率上同时能有几部手机同时工作,他对你说话的语音不是实时传输的,是进行压缩,然后在发到你的手机上再进行解压缩,最后还原成你能听得懂的语音信号,只不过他们工作的速度比较快,你的耳朵感觉不到,但是这技术用在航模上,就有问题了,如果航模型的姿态不对,你发送的指令又不能及时的传给接收机,就容易出事故了.

网友:
日本有个用手机控的模型汽车,控飞机恐怕不保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