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遥控设备DIY!!!

楼主(2004-03-11):
遥控设备那么贵,可以DIY吗?
1。买一个30~40块的遥控车!(不用担心屏率,不是所有的都是27MHZ,我那车就是72MHZ)
2。将遥控距离扩大,只用换一个天线,加一个大频率功放,就有100-200米的距离了。
3。加多通道,不用说,大家都懂。如果只用两通道也没问题。
4。舵机问题。舵机其实就是能够正反两向转的马达,买一个四驱马达,4块钱,电路也很简单。完全可以DIY。还有,你看过遥控车跳舵吗?一个并且也就15克左右,不重。
5。整个加起来(两个舵机,一个接受机,一共50克左右)。可靠性较高,如果你懂电路,还可以改装。一共只用200块左右,便宜。
6。我只说可以用于滑翔机,小电动(速度不太快的)。函道的,油动的不能用!
让我们一起DIY吧!!!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电动>固定翼-电固话题....转移过来的!

网友(2004-05-14):

楼上的话题我很感兴趣,但我对电子不是很了解,我手上有一个微型遥控车,想做室内飞机,
1、天线上怎么加大频率功放,是不是加个三极管
2、怎么加通道,
谢谢,(新手入门)

网友:

哈哈!楼主又讲笑话了!

网友:

没必要这么麻烦吧!?
稳定性呢!?
一个4VF才几钱?何必呢?
而且改的永远也比不上4VF,起码比例操纵你要做到,再考虑稳定性!外观!...

网友(2004-09-18):

舵机问题。你把舵机想到太容易了。舵机有反馈电路。而你想像中的只是一个电机万而以呢。而且舵机是用脉宽来控制的不是简单的一个开关信号可以的

网友:

遥控车只能控制正反,无法实现比例控制。这种开关式遥控,连马达都没必要,电磁式的舵机就够了。

网友:

楼主说的DIY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过不是这种思路!要DIY当然是性能上要超过那些商品机!不然DIY干什么呀!吃力不讨好!
1。买一个30~40块的遥控车(只能用他的轮子,还不如直接买轮子)
2。将遥控距离扩大,(只是换天线和加大功率管的办法是最初级的,要想扩大遥控范围,发射和接收都要动手术的,发射不但换发射管最好连推动级一道加大,接收可以多加一级高放)
3。加多通道,(如果接收机是MCU做通道解析的那没有问题!如果是IC的那就限制死了)
4。舵机问题。(舵机实际上是一个电机伺附系统,不是一个电机那么简单的!用到专用的IC做位置伺服的,如果动手能力强的建议对舵机里的电位器做个升级!)
5。整个加起来(你还需要电调,如果是飞机还要加混控价钱200左右还是可以拿下的,只是精力花费较大)
以上是我个人观点,

楼主:
wxyyz  在 2004-9-18 04:46 AM 发表:

遥控车只能控制正反,无法实现比例控制。这种开关式遥控,连马达都没必要,电磁式的舵机就够了。

说得好!我是穷学生,放假的时候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MONEY就少得可怜。只能出此下策!

网友:
DIY是模型的最高境界,怎么会是下策?

网友:
原来是你啊!!

网友:
做出来的怕是连新幻想遥控也不如.
买套华迈三通收发才150元

网友:
遥控器还是用现成的好,模具不好办。接收机可以自己做,很简单。

网友:
wenyue  在 2004-10-6 09:23 PM 发表:

遥控器还是用现成的好,模具不好办。接收机可以自己做,很简单。

简单吗?除非你是高手或者只飞小电机.

网友(2004-10-18):
呵呵,反正我是不会去自己动手DIY遥控器的,免得拆开了不知道怎样装回去!

网友(2005-06-30):
掌上赛车的遥控改用在微型飞机和小伞翼机上,就目前来说具有最高的性价比。
虽然是最初级简单的开关遥控,但因其改造简单、重量特轻(换上微型电调管后不到2克)、成本特低(本人巳改两套:1套35元加2元。1套24元加2元)控制距离大于100米,微型飞机和小伞翼机己够用。

网友:
玩具车的遥控电路和模型用的比例遥控设计思路不同,在模型上应用差别很大,请注意到这点.

网友:
gongwei  在 2004-9-18 03:40 发表:

舵机问题。你把舵机想到太容易了。舵机有反馈电路。而你想像中的只是一个电机万而以呢。而且舵机是用脉宽来控制的不是简单的一个开关信号可以的

能否给说手舵机是怎么用脉宽控制的?我可以做一个小电路把开关电压变成脉宽控制控制舵机行不行?我也有兴趣DIY。不想买那么贵的遥控器。有兴趣的模友成立一个QQ组吧,我QQ:23401517

网友:
我觉得这是可行的,只不过如果有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