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如何看待飞重只有52克的比例遥控飞机

楼主(2004-03-27):
我用微型设备制作过的三通飞机最小也有九十多克,但这个翼展不到400MM的两通确实是比例的,可以随意地控制方向舵角和马达转速,有低压断电功能,只要180元。在机舱里可以看到一块大小跟现时3克微型接收机相仿的电路板,上面有一个普通的晶体,旁边有一个去掉了半截外壳的微型舵机,露出马达,好象没有电路板。电池用4,8伏,小马达估计重10克。
尽管舵机的性能不太好,打舵放手后舵面会来回摆动力几下才停下,但这不是可以看作是超小型的开端吗?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电动>固定翼-电固话题....转移过来的!

网友:

来点图!

网友:

我已经飞过了.还不错!一块电池能飞5分钟左右.转弯的时候高度掉得比较厉害(升降舵不可调,靠动力保持高度).4.8V的电池比较适合原配的电机,电压低了飞不起来,高一点的话爬升角度会变大,但电机温度会高很多(有焦糊味).设备的可靠性还可以,特别在发射机里面还留有动力电池的充电接口,可以边飞边充电,充好一块电池要十分钟,充满自停.舵机的声音很大,给人的感觉不够精密.但工作还可靠.总的来说,不到200.00的价格还是可以接受.据说厂家正在开发3通的产品,可以控制升降,我们拭目以待吧!

网友(2004-05-20):

下面引用由myg32004/04/14 06:29pm 发表的内容:
我已经飞过了.还不错!一块电池能飞5分钟左右.转弯的时候高度掉得比较厉害(升降舵不可调,X动力保持高度).4.8V的电池比较适合原配的电机,电压低了飞不起来,高一点的话爬升角度会变大,但电机温度会 ...
是不是那天我看到那个

网友(2004-09-08):

什么机机啊?

网友:

哪里生产的呀?上  图看看

网友(2004-11-29):
是不是叫“小飞龙—300”,我在广州一德路看过卖160元,但在网上要280元。http://www.planemodel.com/ele_plane.htm

网友:
jojo123  在 2004-11-29 09:50 PM 发表:

是不是叫“小飞龙—300”,我在广州一德路看过卖160元,但在网上要280元。http://www.planemodel.com/ele_plane.htm

就是的.

网友:
jojo123  在 2004-11-29 09:50 PM 发表:

是不是叫“小飞龙—300”,我在广州一德路看过卖160元,但在网上要280元。http://www.planemodel.com/ele_plane.htm

兄弟,你不如进一批来卖,自己可以赚点,还可以造福模友呀:)

网友:
hbhero  在 2004-12-5 02:31 PM 发表:

兄弟,你不如进一批来卖,自己可以赚点,还可以造福模友呀:)

同意

网友(2005-03-05):
如果国内哪家厂商能把此机的重量减少10克,达到起飞重量为42克。那在技术上讲可得头名吧!

网友:
hbhero  在 2004-12-5 02:31 PM 发表:

兄弟,你不如进一批来卖,自己可以赚点,还可以造福模友呀:)

同意啊,帮忙问问把,要是要多的话,给便宜不,呵呵

网友:
没图说什么啊!

网友(2005-05-15):
看图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