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层内UFO新思维
关闭

楼主(2004-04-13):
   目前的飞行器都是利用机件与空气的相对速度,形成机件上下表面的空气压力差,克服自身重力而上升。既便是人们目前研制的所谓UFO也离不开这一原理。
   在地表面(零海拔高度),空气的压强是1标准大气压。也就是一平方厘米上受到1KG的压力(约10牛)。如果有一个直径为100厘米的圆盘,我们设法使其上下表面的压强相差0.1个大气压(下表面压强为标准大气压不变,设法让上表面压强降为0.9个大气压),则所受到的升力就是785KG.既每平方厘米受力100克,这个力量是目前的飞行器也难比的.也就是说,目前我们通过巨大的努力,也只使上下表面的压力差保持在0.01个标准大气压的水平上.
   如何才能使上下表面压力差达到上述的惊人数据?用现在的常规办法,肯定不行.方法就是:电离技术.
   我们知道,空气主要由氧气\二氧化碳氮气等主要成分组成,这些物质呈分子状态.在做无规则的热运动,我们设想我们面前有一个直径100厘米的圆盘水平放置.假设其很薄不计厚度,则其上下表面的压强相等.原因就是因为空气中的分子的无规则的热运动,也就是说:在任一时刻,它们向各个方面的运动的机率相等,其上下表面受到空气中分子的碰撞的机率也相等.
   我们设想让这个直径100CM的大圆盘上表面由金属构成,上面布满尖锐的小针,针与金属表面磁介绝缘,构成一个电容.在金属与小针之间通入高压电场,使上表面附近的空气被击穿发生电离,形成带正\负电荷的离子.在圆盘圆周分布均匀的磁场,并让圆盘绕轴转动,离子在电磁场的作用下作定向移动,并最终被吸收.这样就可以克服空气分子对上表面的无规则碰撞.从理论上讲,只要电场足够强,电离足够充分,应该可以造成上表面接近真空的状态,既上表面压强为0.这意味着升力就是7850KG,而不是785KG.

网友:
大气层内UFO新思维

看到这个我的脑袋翁...........................................

网友:
大气层内UFO新思维

俺也翁了一下

网友:
大气层内UFO新思维

呵呵,按楼住的意思就是,那些所谓的UFO周围的光圈,都是这个理论产生的了?

网友:
大气层内UFO新思维

我是哐了一下

网友:
大气层内UFO新思维

2002年11月在珠海航展上珠海农民飞行器制造者张斗强做了一个机翼像扇车的飞行器,我在看时正好有一位我国飞机设计大师也来看这个模型,顺便说了一句,“这个是23世纪的飞行器吧。

网友:
大气层内UFO新思维

你可以去设计飞碟了。。。!

网友:
大气层内UFO新思维

楼主的理论真是高深,看的我脑袋都大了。

网友:
大气层内UFO新思维

哐了一下,又翁了一下!哐了一下,又翁了一下!

网友:
大气层内UFO新思维

我倒是看的挺明白的!!!但是有一点是:飞碟的上部和下部必须绝对的静电屏闭!!!
要不然,下部也带有静电离子,就前功尽弃了!!!

网友:
大气层内UFO新思维

很有创意    下部可以用防静电材料制成    希望你的梦想成真!

网友:
大气层内UFO新思维

叭了一下,又叭了一下!(摔倒,站起来又摔倒)

网友:
大气层内UFO新思维

想法非常好,可其中的技术问题不知道要何年何月才能解决。

网友:
大气层内UFO新思维

可以试验一下,如果成功了,这是一场革命

网友:
大气层内UFO新思维

上部分布满放电的小针?  哪接地怎么解决?

网友:
大气层内UFO新思维

气体的电离
    气体原子、分子的电离可以通过光、x射线、y射线照射,即电磁波的吸收,加速电子、离子或高能中性粒子的碰撞等方式发生。这种电离除单一激发过程引起的之外,也可通过几种激发过程的累积引起。一般,电离的方法有如下几种:
1.  光、x射线、y射线照射:电离所需要的能量由光、x射线、y射线提供。放电的起始电荷是电离生成的离子。这种电离形成的电荷密度一般极低。
2.  放电:通过从直流到微波的所有频率带的放电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电离状态。
3.  燃烧:是通过燃烧使气体发生热电离的方法。火焰中的高能粒子相互碰撞发生电离称之为热电离。另外,特定的热化学反应所放出的能量也能引起电离。
4.  冲击波:气体急剧压缩形成的高温气体,发生热电离生成等离子体。
5.  激光照射:激光照射可使物质蒸发电离。这需要大功率的激光。
6.  碱金属蒸汽与高温金属板的接触:使碱金属蒸汽与高温金属板接触生成等离子体。当气体接触到具有比电离能大的功函数的金属时则发生电离。碱金属蒸汽的电离能小,故容易发生电离。
电离生成的电子、正离子一般在短时间内又会再结合,回到中性原子或分子状态。此时,电子、正离子所具有的一部分能量就以电磁波、再结合粒子的动能、或者分子的离解能的形式被消耗。分子离解时往往生成自由基。而一部分电子与中性原子、分子接触,又生成负离子。因此,等离子体是电子,正、负离子,激发态原子、分子以及自由基混杂的状态。

网友(2004-06-12):
大气层内UFO新思维

远古时代的人们就幻想能像鸟一样飞上蓝天,100多年前,这个幻想被人们实现了,你的这个想法(有理论基础的不能叫幻想),我想也会实现的。人如果没有了幻想,就没有今天这样高的科学技术水平!!

网友:
大气层内UFO新思维

有创意!!
但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祝你成功!!
我以前看过国外在研制光帆飞行器,挺好的,有些东西和你得有联系,呵呵!!

网友:
大气层内UFO新思维

理论小弟似懂非懂,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我国制造,那就“超英赶美”了!

网友:
大气层内UFO新思维

也看看我设计的UFO吧,看看会不会晕~~~~~~~~倒~~

网友:
大气层内UFO新思维

我一直很很很很很崇拜纳粹的飞行器 奇思妙想 还非常合理 大家呢?

网友(2004-08-02):
大气层内UFO新思维

楼主高人啊!~

网友:
大气层内UFO新思维

上下移动倒是可以理解,前后左右又如何运动啊?

网友:
大气层内UFO新思维

下面引用由3259002004/04/22 04:54pm 发表的内容:
哐了一下,又翁了一下!哐了一下,又翁了一下!

网友:
大气层内UFO新思维

哇~~~~~天才!你将改写航空史,继续努力!

网友(2005-07-06):
俺脑袋  “丁”了一下 然后 “冬”了一下

网友:
恕小弟眼拙,空气电离层可以看作是稳定的真空体吗?空气被电离时没有力产生吗?你说的飞碟
周围分布磁场到底哪个方向分布?真是不懂啊,物理没学好,后悔中。
我认为电离层是可以得到的,但是电离层会产生四面八方的力,从而没有如楼主所想利用方法。

网友:
维持电离需要很高的电压,电流和能量
恐怕要装个机载核聚变的发电机.
其次,控制电离的方向也是很棘手的问题.包括方向,弧度,环境因素等等.

网友:
各位兄弟;电离空气所需电压很高,电流并不很大。当然能量也不需很大。电离受力与电场方向有关。电离能产生负压,这很有意思。想一想一个平面的上方是负压,这个平面的下方是不是有个力往上顶?负压很小,力也很大。正如楼顶仁兄所说,可这位老兄至今也不再发话。。。?出来谈谈?

网友:
¥#·%……—……*—(*)—……%%¥¥%%…………—……—*—**(*
老戴出现乱码

网友:
你可以去中科院问问
估计他们能帮你解答

网友:
309673280楼顶是你妈?”你可以去中科院问问,估计他们能帮你解答“--估计他们会叫你去读物理课本,不会有实际内容。谈谈你的想法好吗?

网友:
关键是能提供这个电压的电源重量和容量如何解决?

网友:
想法是正确的,只不过按照现在的技术照不出来,就好像模型上只要动力够,砖头也可以飞上天,问题是如果这个是在500年前,那么就是幻想,如果是现在就是事实

网友:
dfly好:“电压的电源重量和容量如何解决?”空气电离到一定程度,加大电离能量其升重比不合算。现在看来仅仅用这种办法产生的升力达不到要求。

网友:
moneycwq好:为什么“只不过按照现在的技术造不出来”?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人搞的数据很是令人兴奋。如果我能搞到他们的状态就好了。。。。。很希望搞到他们的具体方法。。。你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
流星?......期待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