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USB-G2适配器,我的设想!

楼主(2004-04-30):
   我突发灵感,想出了一种做无线G2适配起的方案,这个方案不是在发射器上改,而是在接收机上设计:

   如图,发射机发射信号,接收机接收,用单片机来处理接收机接收到的舵机信号,把它通过USB线传到电脑,作为游戏控制杆来玩G2,FMS,各种游戏等……
   这样做的好处有很多:
   1,通用性强,适合任何的比例遥控!(它主要用单片机来处理通用的舵机信号,而不是处理各种复杂的PPM,PCM信号,程序设计也不太复杂)
   2,不用考虑发射器的通信接口是圆口还是方口还是没有接口!
   3,无线控制,摆脱线的困饶!可以在N远控制G2!(N=遥控距离)
   4,因为是游戏控制器,可以用枪试遥控来玩极品飞车!等。
   5,可以用几个遥控来控制一架飞机!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上的教练功能!
   6,USB接口,随意热插拔!
   7,不用安装驱动程序装,WINDOWS自带!
   8,优点还有很多……(一时想不完了)
   缺点我只发现了两个:

   1,发射机要开机,有点耗电。
   2,要用到接收机,对于把接收机装到飞机或车上的要拿下来有点不方便。

    大家觉得我这个设计怎么样?   ^_^

网友:

GOOD IDEA
有谁有接收机的电跟图,发上来分析一下

网友:

不知道那根从发射机到接收机的信号线是不是能解决无线发射的问题。

网友:

设想不错! 有创意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发射机、接收机、舵机、电子设备……转移过来的!

网友:

能行吗?改造很复杂啊,而且造价一定不低

网友:

舵机信号是PWM信号,一般的51单片机都可以处理,不过这么该似乎比较麻烦,至少用的时候比较麻烦!还不如买几个发射机的总成来改!

网友:

这个方案不错,我以前也曾经想过。
但缺点太多,比如,两边都要供电.
我现在在设计基于无线USB协议的模拟器,当然缺点是也需要供电。

网友:

哦!支持啦!!

楼主:

我觉得荒野村夫再改进一下程序,加入舵机的脉宽信号的输入就能实现!这样做并不难,但价值倍增,至少兼容性会很高。
接收机可以用USB +5V 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