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推(拉)力的测量器

楼主(2004-05-13):
如图1:
当未接通电源时,将动力部分视为一质点,连杆视为轻杆,则连杆与角度线的0刻度线重合.而动力部分的质量m 可以通过天平什么的称量出来的.
如图2:
接通电源后,在螺旋桨的作用下动力部分转动到某个位置,读出此时的角度值,即可根据图中蓝色公式计算出推(拉)力的大小.
要使误差减小的话,连杆尽可能的用质量小的物体,像碳纤什么的.

网友A:
还是麻烦.

网友B:
麻烦

网友C(2004-08-01):
还不如在电机后面挂一个秤

网友D:
不稳,会晃。不是好办法。

网友E:
随便一套动力组都会超过90度。

网友F:
太不稳定了,也不准确,还麻烦啊,改进一下好了

网友G(2005-07-08):
是个简单实用的办法,实际外场估测就是应用了相同原理.用手拿著翼尖使机身水平,加动力后根据机身角度变化得到推重比,进而由模型重量换算出推力.注意,此法使用要点,过手拿点竖直方向线应通过模型重心,并且无推力时机身应水平,考虑到手与翼面有摩擦,实际推力应比估测结果大些.因此,上面的测量方法是可行的,但应注意摆的重心位置落在推力线上.

网友H:
一个思路,觉得可行就用.自己再改一下,还是不错的

网友I:
这根本就不可能! 电机的拉力拉自重不是菜菜的 你试试 准一下子撞你在顶子上

网友J:
虽不是特别的好办法,但是狠好的思路。

网友K(2005-08-30):
我的电机可以转180度~`怎么算啊?呵呵~~``想法好的,算小动力不会晃的

网友L:
我是这样测拉力的

网友M(2006-02-13):
想个办法和小弹簧称结合一下,我想就可以测量了

网友M:
原帖由
无刷电机
于 2005-9-1 15:31 发表
这种办法确实爽啊!顶!

网友N:
晃动,精度不高

网友O(2006-03-28):
太不稳定了

网友P(2006-05-10):
不错的办法!
关于这种类似跷跷板或是天平的测试方法还是比较实用的,且简单易行!在不需要高精度的测量情况下还是很好的选择!
请问一下“无刷电机”兄,你的那个测量拉力的装置是什么装置?还有配套的数显装置,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Q(2007-02-27):
回复 网友R:
在机身后绑个拉绳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