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鼠标+两个电路=测速器

楼主(2004-05-18):
普通机械鼠标里有三(二)对光电管,取出其脉冲信号,与时基电路比较并译码后推动数码管便成了测速器.可是具体的电路哪位能设计出来呢?
大家一起来DIY吧!!

网友:

用光电鼠标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

传感器部分一定不行
因为鼠标用的太近了
要用有10CM的那种反射式的才行

网友:

可以先改成个机械式的试试

网友:

程序很简单
估计是有点近

楼主:

两个管子的距离不是问题,可是电路部分就是最大的问题了.

楼主:

不知可不可以用555时基电路和CD4017计数电路组成

网友:

用带频率数字表,做个简易的传感头就行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飞行侠2004/05/28 02:58pm 发表的内容:
用带频率数字表,做个简易的传感头就行了
不错的思路啊,能不能再详细一点。

网友:

不懂

网友(2004-06-17):

不明白。

网友:

机械鼠标里面的转盘 把感应器对准 螺旋桨  不就行了?
关键是数据怎样处理 我觉得可以不改鼠标的电路 直接用鼠标输出的数据 然后加一块分析电路 显示转速

网友(2004-08-17):

不准确,买一个好了

网友:

太麻烦!
有些数字万用表上有频率档,用一个反射式的光电传感器和一个施密特IC做个传感头就可以测转速了!Y电路到处都有啦!GOOGLE去查询!

网友:

http://www.geocities.com/ilufa/
這裡有

网友:

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

鼠标里的编码器(转盘)左右各有一对光电发射-接收头,电路根据这两个脉冲的 相位差判断方向,根据脉冲个数决定移动距离,而做光电转速计只需要一对光电发射-接收头取得相当于转速的光电脉冲,加上计时和计数电并显示即可。 用鼠标改只有一对光电发射-接收头有用,利用率很低,也很麻烦。狐狸介绍的方法就很方便,只不过要换算一下罢了。

网友:

成品转速表才100多元。

网友(2004-09-16):

您的回答当然最权威,“转速”嘛!:)
正经的,哪有卖?

网友(2004-10-19):
狐狸  在 2004-9-5 08:49 PM 发表:

太麻烦!
有些数字万用表上有频率档,用一个反射式的光电传感器和一个施密特IC做个传感头就可以测转速了!Y电路到处都有啦!GOOGLE去查询!

留一手!

网友:
得,不是留一手,不想再去麻烦;
还有最简单的,到电子城去买一块数显频率计模块,才四五十快,加一个反射式光电传感器就可以啦,咱以前的转速器坏了后就懒的去测转速,待出差回去弄他一个。

网友A(2005-05-15):
用个计算器,把加号、等号两个电极用导线引出来!!

网友:
楼上的,计算器的反映没那么快把.我有一个电路是测录音机的转速的,稍加改造就可以测速啦,原理是测的录音机输出的频率,音频范围的测速应该没问题.只用了3块CD4017和一些门电路.

网友:
电脑可测出CPU风扇的转速,风风扇上是否有什么可用的.

网友:
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网友:
不如买成品了。。。。

网友(2006-03-26):
这种方法不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个计算器,把加号、等号两个电极用导线引出来!!

  这办法不错,只是一般计算器都有一个按键防抖动的小电容,由于它的存在,无法测高速,一定要把这个电容取掉。

网友:
有具体电路,做法吗?

网友B:
用电脑音频接口测

由于鼠标驱动程序设计的原因,它不能处理太高频率的信号,也就是说转速太高它测不了。可以在网上下载一款 严宇亮 编写的电脑音频虚拟仪器的软件,里面有示波器、频率计、信号发生器等功能,非常实用。将信号线接在线路输入接口,绝对能测双踪信号,我用这个软件记录了软盘驱动器差拍螺杆电机的驱动信号波形。
把耳机插在麦克风接口,欲测转速的机轴上粘一块小磁铁(要做好平衡)就能测出频率。或在麦克风接口插入光敏二极管。欲测机轴上加一块带缺口的遮光盘。

网友(2006-05-07):
不懂    顶一下。

网友(2006-08-11):
我没有做实验,不过我觉得用家电里的红外遥控接受管,加上个遥控器里的发射管,这样比鼠标的光敏对要好,因为距离可以增加好多,至于电路部分,有频率计那是最好不过了.手上没有频率计的,用51单片机也很容易实现

网友(2006-10-31):
一个(当然你想要多少位,就叠加到多少位,我统称为一个了)累加器
进行脉冲计数,几个七段数码管和驱动集成块,就行了
当然你可以用单片机,但那样可能成本就大了

菜鸟之见,还望指点

网友:
  好像不用做电路。的编个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于鼠标驱动程序设计的原因,它不能处理太高频率的信号,也就是说转速太高它测不了。可以在网上下载一款 严宇亮 编写的电脑音频虚拟仪器的软件,里面有示波器、频率计、信号发生器等功能,非常实用。将信号线接 ...

网友:
那可不是咋地。

网友(2006-12-11):
录音法

可以计算机:用反射式光电对管输入到声卡的线路输入(LINE IN),用录音软件录下,此时你可获得光电管的波形图,从声音编辑软件打开,放大,你可以看到具体的脉冲波形,笨的办法是直接对着时间轴来数,得到转速,聪明的方法,要做频率分析。优点是你可以整个记录速度变化,分析油门线性等。如果你会一些软件上的技能,可能自动输出速度曲线。声卡其实就是最现成的I/O了。

网友:
鼠标的光电对管只能计数,要测速必须要能计算出单位时间内的计数值,感觉做这个最好是用单片机加一个4位数码管和红外反射开关就行,成本应在30元以内,下次有空做一个玩玩。用声卡示波器测速倒是试过,我是用来测摩托车的怠速的,用录音笔录下排气声,到电脑打开波形数一数,再乘4就行了。

网友(2007-03-04):
引用 网友B:
由于鼠标驱动程序设计的原因,它不能处理太高频率的信号,也就是说转速太高它测不了。可以在网上下载一款 严宇亮 编写的电脑音频虚拟仪器的软件,里面有示波器、频率计、信号发生器等功能,非常实用。将信号线接 ...

可以详细一点介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