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那么多炸机图,心痛ing..有何办法可以避免呢?

楼主(2004-05-20):
没玩过 遥控飞机,不知道飞机出现炸机一般是有哪些原因?
1。操作失误?
2。飞机自身故障?
3。干扰,遥控失效?
飞机在空中,当然不像地面那样可以随时停车,可以是否可以加装一个“弹射降落伞”呢?
在飞机内装一个小筒,内装一个降落伞,触发时通过一个机械弹出装置将降落伞弹出来。强制飞机减速,并硬着陆。触发同时,切断油路或者供电。  这个肯定比 自由落体载在地上好的多的多。
通过2种模式触发,一是遥控者侧的紧急按钮(如操作失控);二是 飞机自身检测失去控制(如存在干扰,遥控失效)。
可以做成一个独立的模块,甚至由另外的一套遥控装置来控制(操作者的副手来操作),如果对自己的技术不太信任或者 对自己的机机 特别爱惜,就可以装上一套。
没玩过,只是看着这么多炸机觉得挺心痛的,随便瞎想想,不知道现实不现实。

网友:

好!希望可以有这样一套设备出现!期待!

网友:

航道马达 EPP机身

网友:

你还没反映过来飞机就炸了

网友:

哈哈,兄弟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既然舵面控制部分会因为干扰而失效,弹射部分呢?仔细作好地勤工作,提高操作水平才是关键呀~,炸机这种事是不可能避免的,只能努力减小发生几率而已

网友:

下面引用由xiaoxu2004/05/20 07:37pm 发表的内容:
好!希望可以有这样一套设备出现!期待!
好像已经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