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F2(自由飞、线操纵)模型技术讨论区
求教

楼主(2003-12-10):
买了一个线操纵的半成品机,只有图纸没有装配图。请问线操纵飞机如何装配,操纵哪几个柁面呀,原理能讲讲吗。请高手指点一下了。谢谢。

网友:
1、线操纵只需要操作一个舵面,就是水平尾翼
2、在做的时候,记得发动机侧装
一时也想不起什么问题,等你遇到的时候再问我们吧

楼主:
怪不的套件里只有一个连杆的尼龙柄。
是通过钢丝拉动操纵杆吗?钢丝是不是从机翼一端引出的啊?
我决定翼型是对称型,但是已完成的套材里的机身上装机翼的孔又没有攻角,不知到如何获得升力的呢?望指教

网友:
1、线控飞机是对称翼型,没有公角,全靠发动机拉力,这样才能保证飞机做特级的时候按你想的走
2、应该有个三角摇臂,钉在机身机翼中间的位置,钢丝从一个机翼的下方引出,如果是像真机就是从机翼中间引出

网友A(2004-05-08):
三角摇臂和引出线的拉力线位置也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