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b的襟翼通过什么方法操纵?

楼主(2004-03-24):
(无正文)

网友:

如图:(画的有点丑陋了哈。。。)

网友:

小财神记脑子里有《航空模型基础知识》的印象,但不完整。

楼主:

用"十"字摇臂行吗?

网友:

这里有三个摇臂,一个丁字的,两个L型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p382004/03/26 05:06pm 发表的内容:
用"十"字摇臂行吗?
行~
我们学校的都是十字的~~~~~~~~

网友(2004-05-01):

三角摇臂需要计算好长度,考虑好你襟翼的正反角度

网友:

用十字的方便,加上襟翼上的L臂,多空,方便调节地说!

网友(2004-06-11):

我用三角摇比带轴承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tanmeng5202004/06/10 04:05pm 发表的内容:
我用三角摇比带轴承的!
中间轴用轴承(3*6*2.5),两边操作钢丝的孔用铜镶嵌在三角铝板上,再钻1.5毫米 的孔

网友:

楼上的高手是!做个朋友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