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操纵发动机调试问题!!

楼主(2004-04-25):
我用三叶15A发动机飞线操纵,是遥控汽化器的,听人说发动机要调到平飞咳嗽,抬头叫尖,可我怎么都调不出来,老是觉得没啥变化,是怎么回事?油位差太小??我没调试好??还是要换专用发动机??请问现在有线操纵专用的吗??改变油喉的直径会好些吗??十分感谢!!

网友:

我们以前飞线操纵的时候,用的就是15的发动机,我想他们说的“平飞咳嗽,抬头叫尖”应该是说发动机要副点油,可以在地面试只要飞机抬头不熄火,能叫起来就问题不大了。

网友:

别太教条。

网友:

发动机的调试需要自己去亲身经历,才可能提高,别人的意见永远是别人的,自己多调几次就知道了,其实也很简单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lqbztgt2004/04/27 07:00pm 发表的内容:
发动机的调试需要自己去亲身经历,才可能提高,别人的意见永远是别人的,自己多调几次就知道了,其实也很简单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关键还是要找些书籍来看看,我记得论坛有些帖子是介绍发动机如何调试的,在发动机栏目里,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我的调法:将模型抬头90度,调到最尖,再将油针回1到2格!

网友(2004-05-28):

这样试试:水平调整到最高速,开大2到3格!抬头看发动机是否尖叫;不过油箱挺重要的!必须是增压或恒压油箱。

网友:

要不就换个气球油箱,简单方便

网友:

啊啊!!!!!!顶啊!不要说用气球啊!!那个才叫个麻烦啊!!我曾经满身都是油啊1!!!止都止不住!!!!!初学勿用!!!!又不是飞2D或1C干吗用气球啊!!!!!财神你认为很好用吗??而且气球使用的次数也是压力变化的原因你能保证气球压力不变吗?
那样更不要用!我试过了原来用的1C——2的发动机!改过的在前期可以后期明显压力不够气球是使用次数一般在5次左右不能多!而且哪个堵头不好做用的是以前的1C——2用的堵头好难绑而且现在的气球说不定你正在住有它就!!!!!!!!!!炸了啊!!!!!!!定!不是个好办法!

网友(2004-07-16):

动力抬头时尖叫就可以了,但早中晚,油针位置是不太一样的!

楼主(2005-03-28):
现在的情况是  在地面平放模型调至高速  回油针2-3格  抬头  声音略叫尖  起飞后  可能是产生离心力的原因   发动机声音马上变低  转速下降   显得动力不足   郁闷!!   这样岂不是很难调整??油针再关小??关小多少?到声音变化到什么程度呢??在地面都没标准了!!谁来说说

网友:
堵喉管吧!再试试!

网友(2005-11-30):
水平时不要调,抬头45度以上,调到最尖,加二格。
任何时候都不会因贫油熄火了。
也可以垂直调到最尖叫回一格

网友(2006-07-15):
这时候根本不用管怠速油针。只要调大油针就可以。把飞机垂直,关到底开1.5圈左右,在调调看,调到有点贫油。

网友(2006-09-30):
我的调法

实际上我认为和R/C飞机的发动机基本上一样,因为线操纵抬头和底头幅度都比较大,而且快,油箱都位于发动机后部,实际上稍微有点富油要好点,在选发动机是要选对油位不敏感的发动机,我原来用的是CS的和OS的,都不错,相比,CS马力要大点。

网友:
写错了吧!楼上的哥们!CS马力大吗??晕!|

我原来用的是CS的和OS的,都不错,相比,CS马力要大点。

网友:
楼上兄弟你用过没有哦

我原来比赛用的就是CS,OS就是稳定,实际上CS,马力要大些,我全国比赛冠军机用的就是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