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清教关于电调的低电压保护

楼主(2004-09-09):
哪位高手可以告诉我,电调的低电压保护能不能调节或者取消,我觉得那实在没有什么作用。我的电池只有7.2V,还没有用一会儿,一打舵机电机就不动了!很烦恼!请告诉我怎么去掉它好吗?谢谢了!

网友:

去掉保护 电池过放电会报废的

网友:

不要去掉,换容量大的电池吧。

楼主:

我用的是镍氢电池。也存在这个问题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wsn19792004/09/09 07:19pm 发表的内容:
我用的是镍氢电池。也存在这个问题吗?
充电电池都不允许过放电

网友:

是这样的!当你的电池大电流放电的时候会瞬间电压下降的!而一般的电调都是判断的电池电压值,所以瞬间保护了!取消当然不好啦!这样电池很容易报废的!我的做法是当电池电压掉下来时先延上一定的时间再来检测!如果电压还是低那么就保护!如果电压恢复就继续使用!这个和电调用的稳压IC也有关系的!看到很多产品居然用7805来做!要知道7805是要8V以上的电压才能稳压到5V的!

网友:

换一个低压差的稳压IC试试,7805是垃圾货,几毛钱一个,这些人也太黑了!

网友:

狐狸说的一点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