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lxd1954:关于眼球轴承

楼主(2004-02-18):
刘老师,您的眼球轴承球体加工非常困难,我发现有一种S380电机的轴承比较好改制(一种线操纵电动飞机动力电机),外径5.8(球体),将内孔扩大即可,不知您试过没有?另外,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好象铜一样,请您指教!

网友:

我在鸿运扇电机上拆得两个直径10mm,内孔直径5mm的眼球轴承。应该比较适合作大一点的电直斜盘用。

网友:

呵呵!
到宝宝用品店找一找.你会有惊喜的!

网友:


网友:

这是什么材料的,尺寸如何?
奇怪,我怎么没见过!
谢了,有空去转转。

网友:

奶瓶的这个好像太大了。

网友:

lil,好厉害,是不是有孩子了,^_^

网友:

下面引用由xiaoweng2004/03/16 12:09pm 发表的内容:
lil,好厉害,是不是有孩子了,^_^
呵呵!是千斤.三岁半了

网友(2004-03-24):

好难加工啊!但是我用小刀小磋作出来了!

网友:

给那个轴承沙加个座不行吗?

网友:

哪里有现成的。。自己做的精度难以保证。。

网友:

以前我也试过,没有车床的话,很难做。

网友:

不行就找大轴承上的沙子。。然后用火花机穿孔。在拿去线切割那儿切开。。哼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