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自己动手的模友们请进---一款性能不错的单向电调原理图(草图)

楼主(2004-03-02):
最近利用晚上时间,解剖了一款电动飞机的电调,它没采用单片机,而是用普通的贴片元件,采用脉冲展宽方式,我个人感觉这款电调的性能不错!从使用效果中看不出与单片机电调有什么不同,电路结构比较简单,非常适合自行DIY制作,基本不用调整,只要接线正确,一装就成!该电调断电保护点经实测为5.2V,如果使用12V锂电,可将保护点自行提高,只需调整一个电阻即可,或将该电阻换成微调电阻......原电调标称为50A,末级功放管只用一只IRL3803,若想扩大电流,可选几只性能相同的(IRL3803、60N06等)管子并联,另外原电调没有设置反峰电压泄放二极管,可在电机输出端反向并接一只快速恢复二极管即可......
其实这款电调,目前不少初学的模友正在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故不便说出它究竟是哪款电调,望谅解!
单向电调原理草图:
lxd1954

网友:

拿回去慢慢看,楼上是学电子的吧,厉害啊

网友:

不好意思,有2个2级管没有标。。。稳压的那个3.9伏知道了,那么最后的那个呢?

网友:

还有,问一个很白痴的问题。。。。无刷的有资料么?能自己做么?

网友:

下面引用由xiaoweng2004/03/02 12:13pm 发表的内容:
拿回去慢慢看,楼上是学电子的吧,厉害啊
楼上是我们都爱戴的刘老师。呵呵

网友:

最后的是用快速恢复二极管

网友:

能不能做成PCB文件放上来

网友:

用在540级的电机上要用几只管子啊?

网友:

刘老师果然名不虚传!!!大师手笔!!!

网友(2004-04-03):

能在出个PCB图不,好做一个

网友(2004-06-01):

很好!

网友:

至少要学会组装收音机才能粗略地做出这东西来。哎!难!

网友:

我买不到IRL3803可以用什么东东代替啊

网友:

用贴片的FET代替。比如SI4420就可以。电源电压在12V以下,用IRF7831就更好。5片4420并联也能达到标称50A的水平。7831并联的电流容量就更大。只是要在每个FET的栅极前串一个50欧姆左右的电阻,以均分驱动电流。

网友:

能否把元件清单列出来,图纸看不清,那位模友帮一一下忙。

网友:

刘老师得闲能不能到《发射机、接收机、舵机、电子设备……》版块去回复一下我开的新帖呢?
谢谢了!

网友:

请问CD40106的第11脚和第8度脚之间的电阻是多少千欧的,谢了

网友(2004-07-03):

下面引用由mhgca2004/06/27 10:28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CD40106的第11脚和第8度脚之间的电阻是多少千欧的,谢了
应该是20k,放大后看是10k调整为20k

网友:

初学乍练,用portel99画的原理图,不当之处请刘老师和各位模友指正

网友:

图哪?

网友A:
请问,C1815管子上,基极上接的电阻是多少,我看花图上没标出来,哪位朋友帮帮忙。还有就是上面的电阻用多大功率的。

网友B(2004-08-09):
能找到一个双向电调的电路就好了,正想自己做个双向电调。

网友A:
第一个C1815基极上的电阻是多少,没有标出来。

网友C:
精神可嘉

网友D(2009-11-02):
请问,快速恢复二极管用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