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轴自由飞

楼主(2004-04-01):
[这个贴子最后由flyshark在 2004/03/31 04:26pm 编辑]
03年11月。
我很丑,可我真的飞起来了。

网友A:
really??

网友B:
厉害呀!能不能再多点图片!

楼主:
只有两张,另一张更不清楚。打算有空再做一架,飞好了,多拍几张清晰的。

网友C:
等照片!

网友D:
希望你把驱动部分揭破开来让大家看看OK!?

楼主:
不揭自破,就是一对电机反向安装,分别驱动内、外轴。

网友D:
flyshark 不揭自破,就是一对电机反向安装,分别驱动内、外轴。
--------------------------------------------------------------------
这样做,两轴会不会出现转速差?要是出现了转速差共轴就没意义了。

楼主:
有一点转速差,正好转向啊!:)
可以微调消除。

网友D:
有一点转速差,正好转向啊!:)
可以微调消除。
---------------------------------------
这样做不行吧???!!!

网友E(2004-05-22):
用陀螺仪不就搞定了?

网友F:
来张近照!

网友G:
没把屋顶顶通

网友H(2004-10-08):
说句实话!我有点不信!来张近的吧!

网友I:
自由飞嘛,不用控制的,有点转速差无所谓,关键要高效率,飞的高一点,留空时间长!

网友J(2005-03-07):
好玩!绝对真实!可放上天去!比玩成品机,感觉就不一样。

网友J:
再努力:做架双轴的自由飞更好耍,玩孰了,有经验了第三步再加上简单遥控,能控制平飞也不
错了!
要倒飞那是第四步了。这条路比一下子就好而全的理想模式,一步就登天一做就达到成品机水平那
最好到成品生产厂家去当总装配工好了。这样一步一步来是最简单可行的DIY!!!

楼主:
谢谢鼓励。我有同感。路子对了就好走。这个共轴的设计不是用变桨距的,所以应该不能倒飞。

网友K:
用一个电机架加上不同的齿轮组反向不就消除了转速差吗?

楼主:
“用一个电机架加上不同的齿轮组反向不就消除了转速差”
不解。能否上个示意图?

网友:
就再做一架双轴自由飞,会很快作好的!在此基处上慢慢体会好之后再加上遥控作到平飞,这是能作到的,且比共轴容易。要倒飞以后再谈吧!

网友:
唐山大兄  在 2005-3-8 04:25 PM 发表:

用一个电机架加上不同的齿轮组反向不就消除了转速差吗?

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不行的!因为两支桨的尺寸、大小、桨距角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
两旋翼的反扭力矩在理想状态下是相同的,但在实际飞行中是不同的,因为两个旋翼的形状和桨距是不完全相同的。
那么只要设法改变一个旋翼的扭力矩即可,这里就是通过机械装置设法细微改变上旋翼的桨距角,改变反扭力矩,实现机身的左右转弯。

网友(2006-01-05):
这样真能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