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调的原理,谁能详细解释一下?

楼主(2004-04-05):
(无正文)

网友A:
图上的上一个比较器构成三角波发生器,输入的信号经过一级的电流放大滤波后输出一个比较稳定的电位,两个电压比较输出PWD控制IRL2203。不过我觉的这个稳定性不高,很容易受到稳定和输入电压的影响。

网友B(2004-09-04):
这个东东早几年我照图做过,还可以!
那阵使用在380级的船上,加了一级磁环滤波,不过是配在大玩具船上。
后来也试过用在电飞机上,不错,值得一玩!

网友C:
如果想造图制作的话,我看还是算了,我做了一两个,很不理想而且比买的还贵。

网友D:
以前没有单片机技术所就有这种电路作,而现在单片机技术这么发达,这种电路在稳定性及性能上已经不能跟单片电调比。电路也比用单片机的电调复杂的多,这样就会造成重量增加。

网友E:
而且调制频率也是很低的!

网友B:
各有好处啦!
咱以前还做过比这简单的,驱动电流也可以达到30A,94年那阵的低档遥控器够差的四通道够差了吧,那机机不一样的在天上飞?对于如我们当年那时的初哥拿这玩艺练练就算飞丢了,也不至于哭兮兮的!
玩玩不错啦!

网友F(2004-10-24):
大家好好工作哦

网友G(2004-12-16):
没那么差劲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