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飞达一起工作

楼主(2004-01-16):
我想做这样的一个飞机,把两个飞达放在一起,通过并联4个舵机进行前后左右的控制,然后把陀螺输出通过v尾混控输出到左右舵机,这样的就可以实现原地转弯,用一个大电调带2600mah的里电,控制两抬马达的转速,大家觉得如何?

网友:

说的俺有点糊涂了,有图没有哦?

网友:

祝你成功哦~~
我看过那种飞机的录象,很酷呀~

网友:

是不是说的那种前后有两个桨的动输直升机?
你的想法很好,我也想试试,如果成功的话……尾马达就可以不要了。

网友:

不会吧,原来是想做“支努干”啊?

网友: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4/01/16 08:45am 发表的内容:
说的俺有点糊涂了,有图没有哦?
我的想法比较简单
首先把前一台的尾桨部分去掉,然后把他与后面的一个飞达鸡头连接,后面的飞达就不要尾桨了,把舵机并联起来,这样就可以前后左右了,然后把一个v尾混控通通过放在中间位置的陀螺接到附翼舵机上,这样应该就可以原地转向,电调要换个大点的。电池怕也要2600mah的吧,其实投入的成本比较少,就是再买一套机桌,悬翼什么的,再加两舵机,电池等,你们有谁有实力就试下,我现在实在买不起哈
财神兄,我记得你也有一个小燕子啊,里面的那个电调是什么规格的,最大多大的电压,多大的电流,我想做个船

网友:

可能有点问题,前后排列的两个旋翼,其中一个应该是反桨才行,即旋转方向互为反向,这样反扭力矩才能相互抵消......
lxd1954

网友:

刘老师说得对,上面照片上的前后两个桨就是反向的。

楼主:

如果是反桨就必须自己制作大桨了,这个我相信对于刘老师来说一定没问题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alexonline2004/01/17 02:13am 发表的内容:
我的想法比较简单
首先把前一台的尾桨部分去掉,然后把他与后面的一个飞达鸡头连接,后面的飞达就不要尾桨了,把舵机并联起来,这样就可以前后左右了,然后把一个v尾混控通通过放在中间位置的陀螺接到附翼舵机上 ...
我那个没有测量过,感觉一般,如果你做船可以用双向的,或者用翼龙50A的那种,就够大

网友:

好想法!强烈支持!!!

网友(2004-04-16):

你好?你已经成为我的偶像拉?你的设计好好啊??我好佩服你啊??可以交个朋友吗?我自己都有制造飞机啊??大家交流技术吗?
ever-cat110@163.com或者ever-zai@tom.com
QQ:175298639注明“飞机设计朋友”就OK; 4?谢谢?

网友:

哇。。这不成了么。。飞飞看?

网友:

如果两个奖的方向一样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