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xd1954刘老师,各位高手:关于混控!

楼主(2004-04-18):
我的雷鸟混控板不小心烧掉了,想购买飞达的,商城要135元(太贵了),
我已经把发射、接收改为FUTABA标准,用TX6HS,可不可以只买两个普通电调(蚂蚁卖的25的那一种),然后在发射机上调整跟轴、混控等?实现混控板的功能?
另外,您的一款性能不错的单向电调原理图(草图)的详细电子元件清单?型号?
我没有转印及腐蚀铜板的东西,请尽量再介绍详细些。谢谢!
我也有一定的电子基础,想自己制作。
十分感谢!!!

网友:

有电子基础就能看图采购,图纸上标注的已经很清楚了,还有波形图
diy没有能全部按照图纸组的,肯定有买不到的件所以列出来也没用,最后还是得自己改,不知道你说的电子基础什么样,反正学过模拟电路的基本可以根据刘工的图按需修改。转印用的热转印纸在卖电脑耗材的地方有售,如果没有打印机可以在复印店打出来自己转印,转印的时候可以用电熨斗,不过要垫布。腐蚀药品就是氯化铁,这个化工商店有,没什么好详细的。覆铜板有切割成20x20cm卖的,大约15元。钻孔用0.8的钻头。
最近不常见刘工在论坛,可能在忙吧,所以斗胆插嘴。有什么问题大家共同讨论哈,共同进步!

网友:

嗬嗬。顶下

网友:

我想问一下要转引到覆铜板上的话,原稿应该用喷墨打印机还是激光打印机?

网友:

打到热转印膜上,必须用激光打印机!
lxd1954

网友:

转印膜哪里有卖?贵吗?是不是用电熨斗也可以转印?

网友:

其实转印纸到处都有,见到路边的刻字店没有,他们刻好字后把字揭掉剩下不要的那层单面光滑的(通常是黄色的)就是;我一直就用它,挺好的。只是用电熨斗确实得多试几次,找找感觉;有感觉了,其实就很简单

网友:

那转印到覆铜板上就可以进行腐蚀了吗?还是在再转印的图上加些什么东西?

网友:

做个电调其实用万能板就行了。我做的还不错。

网友(2004-05-21):

也可以用感光板做!先用喷墨打印机(最好是激光)把线路图打印在透明塑料片上,喷墨打印机能打印出大概20mil左右的线路,而激光打印机则能很好的把线宽控制在10mil左右,然后贴在感光片上在太阳下晒15分钟左右,然后用显影剂洗,最后是用氯化铁腐蚀,全部材料基本在电子城能买到,我是在广州的,我一般到新赛格买.
另外强烈推荐万能板,方便
我没做过航模的电子设备,但经常做单片机的电路,我的方法仅仅供参考

网友:

高手还真多,看来大中国也是人才济济!

网友:

我的飞达混控也烧了,还出火了。。。够厉害吧。。。

网友:

HP的3668,3658喷墨打印机也可以直接打印热转

网友(2004-08-29):

说着说着,跑题了。。。

网友:

我用塑封机做转印,效果也不错,但要调到180度以上,还要多过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