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图]新开栏目,再贴一些我手工制作的540电直图片,表示祝贺!

楼主(2004-01-16):
说明:该机略微超重,装上动力电池,勉强刚要离地,取下电池,接长电线,用摩托车电瓶地面供电,可飞出稳定悬停,操纵性、安定性都不错。所以还有待进一步改造---想尽一切办法减轻重量!比如,换成小型舵机、微型接收机、微型电调、重做侧板、减轻滑撬等。
因为工作太忙(空闲时间在制作可变距小电直),所以一直没时间搞,等我做完小电直试飞后,再抽时间完善这架大电直......
(最后两张图片中的主轴、大齿轮和旋转斜盘就是为改造这架电直重新制作的)......
lxd1954

网友:

建议刘老师换用无刷马达~~

网友:

好漂亮!!!
一定要找机会去看刘老师和刘老师的飞机!

网友:

lxd1954 您好!我对您电直非常感兴趣,能给个电话吗??,我想买!!0431 7872087   13943092573

网友:

可以交流/请教你吗??QQ52529602

楼主:

to xiaoxiao1:
我的电话:020-87795754(中午或晚上)
你是长春的吧?是半个老乡啊!1969年我当兵就在长春第七飞行学院,1979年调到长春电影制片厂特技间,1989年后调到广州空军......我发烧制作电直,只是兴趣爱好,做着玩的,不是商品哦,请谅解!   lxd1954
to 上海飞龙:
我没有QQ,留个电话:020-87795754(中午或晚上),E-mial:lxd1954@sina.com

网友(2004-02-21):

刘老师。。电调部分俺比较感兴趣。,。能不能把原理图给俺看看?。。

网友:

佩服!

网友:

厉害

网友(2004-03-22):

真是不简单!

网友:

刘老师,咱俩喝两杯去!
你看中不?

网友:

好厉害!!!!!!!!!!!!!!!

网友:

刘老师,很赞赏您的DIY精神,飞机做的不错,但使我想起在一本80年代的航空模型书,内蒙古队做的BELL 206,现在你可否多利用一些先进的机械加工手段了,比如线切割,车铣等,您的模型手工痕迹较多,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请尽管说,我这里加工条件还可以,

网友:

刘老师。。我看您有一些老舵机。。能不能找到 jr nes-601还有futaba fp-s22的资料

网友:

真是太太太太利害了!!!!

网友(2004-04-21):

你好刘老师,有图纸吗?我也爱做模型也做过没架,直升机嘛还成功过,看见你做的给我很大的鼓励也想试试。

网友:

下面引用由毒霸天2004/04/16 12:34pm 发表的内容:
刘老师,很赞赏您的DIY精神,飞机做的不错,但使我想起在一本80年代的航空模型书,内蒙古队做的BELL 206,现在你可否多利用一些先进的机械加工手段了,比如线切割,车铣等,您的模型手工痕迹较多,有什么需要帮 ...
弄的和上级关怀下级一样!
看清楚,多处用了线切割!车铣也叫先进机械加工?!你读几年级?!手工痕迹多怎么了?实用就行!

网友:

lxd1954:
  你好!我是刚入们的航模爱好者,我看了你的直升机好喜欢,我也想做一架,能提供一些资料吗?我的E_mali是wyx380@sohu.com

网友:

再次仔细看了一边 ,  唉。。。。。

网友:

好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