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废为宝------用旧光驱拆下的一些贴片元件自制小电调

楼主(2004-05-07):
“五一”长假,DIY自制电调,打算用在小电直上。搞两个独立的电调,一个控制主电机,另一个控制尾电机,使用发射机的混控(上下跟轴)功能......为了追求点刺激,决定尝试一下贴片元件(以前我自制电路还未用过贴片元件),拆了一个破光驱,上面有不少“货”!电路用现成的(老外搞的,论坛里模友贴出来过),这电路还真的不错!按我图中所标的元件数据,经实验,输出驱动脉冲频率约为1000Hz,稳压管我用了6.2V的,低压保护点为6.5V,电路工作很稳定。从使用效果上看,一点不比用单片机驱动的电调差!电机低速启动非常平稳,另外,如忘了开发射机电源而先接通电调电源,也没关系,电路结构保证了此时没有驱动脉冲输出,带动FET的393输出低电平,所以没有设置“启动按钮”,只要注意先确保油门杆在最低速位置再开发射机即可。该电路最大优点就在于简单,非常适合发烧友自制!以下是一些制作过程的图片......

1、电调原理草图。该电路已经过实际试验、调整,各元件的数值已标在图中了......

2、这是破光驱的电路板,就拿它开刀!......

3、将电路板翻过来看,上面有许多贴片元件呀!......

4、将能用的贴片焊下来,为便于挑选和测量,暂时都粘在胶纸上......

5、根据原理图,用protel画出pcb板,我做的是双面板,板厚1mm。由于是自制,没条件搞金属化过孔,所以画板时尽可能地减少过孔,同时为了便于焊接,我将所有元件都排在了一面......

6、小电调做好啦!为了验证电路性能,我一次焊了两块板......

7、离近点看看,两块板的元件稍有不同,毕竟是拆旧元件,有的一时配不全,就用大的代用了(比如电阻),另外是业余自制,无法上阻焊剂,加上本人焊接水平有限,不太好看哦......

8、给电调插上连接线......

9、通电试验,OK!一切正常,一次成功!......

10、用示波器观察一下驱动脉冲波形,很漂亮,电调的调速范围(驱动脉冲低速和高速的起止点)很理想......

11、离近点看看波形,这是在中速状态,脉冲频率约为1000Hz......

12、长时间带负载,检验电调的温升及可靠性,用两个汽车大灯灯泡并联(每个灯泡的近光、远光灯丝也并在一起),这时电流将近5A......

13、废物利用,变废为宝,这就是“五一”假期中手工自制的小电调,大功告成!......

lxd1954

网友:

大哥我服了你啦~~~厉害厉害~~~最大电流几安???

网友:

厉害 厉害。。

网友:

请问:光驱电路板上可以拆到贴片的场效应管吗?(图片中类似4410的两只管子)

网友:

敬佩!

网友:

刘老师的课,还能能不上吗?^_^

网友:

    能不能在详细一点啊?   谢谢了       我好喜欢啊我也想要

网友:

服了!!!!!!!!

网友:

你好:能不能把电路板的图发给我,我的邮箱:whjwi@163.com。谢谢了!

网友:

我抗议图片看不了

网友:

PCB图能发一份吗?QQTNTQQ·SOHU。COM谢谢

网友:

PCB图网上有的。我很早就做过,还可以,好用。

网友:

支持!!!强!!!!!给我做一个好不好?哈哈。

网友:

看不到图片呀!!!!

网友:

刘老师就是强

网友:

IIIII服了YOU了了了

网友(2004-06-06):

我也要电路板图,谢了
yysgaj@nbip.net

网友:

我的天,,

网友:

嘿嘿

网友:

太强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