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盘珠儿。可惜边上有条缝。下次把那缝儿去掉。:)

楼主(2004-05-10):
      刘老师看看。咋样?内径4mm..在8mm的钢珠上切的。。过些天火花机有空了就能把那条缝儿去掉了。。嘿嘿。。那缝儿影响大不?

网友:

不错哟~~那条小缝应该影响不大~~~

楼主:

那俺就先试试看喽

网友:

有缝不影响!

楼主:

嗷嗷。。好。。^_^

网友:

不错啊 ,,
找到啦..好啊,,

网友:

还好还好。这东西比较好车出来,形状不是很复杂。

楼主:

无缝的差不多啦。。嘿嘿。。

楼主:

大炮都看到拉。哈哈。。爽

楼主:

无缝的搞定。。还是这个看着顺眼阿。。嘿嘿

网友:

好好好~~~~
好东西~~~~~~~~~

网友:

干嘛要用钢球啊,
用空心球不行吗?就是那种薄壁球,轻得很,一厘米的在不锈钢材料店里有

楼主:

。要求精度高点。。。自己做的有数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