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痴帖子!请教问题!笑就笑了!千万别骂我!

楼主(2004-05-15):
问个很白痴的问题。。。。。。。。
12V的锂电池   我接上220V的家用电外接上   用12V变压器可以不?能不能烧扳子?
高手指点一下。。。。。我现在有点蒙了。。。。。。。

网友:

。。。呵呵。。。烧板子是小事。。。小心。嘭的一声。。。

楼主:

锂电和家用电不通用么?
用12V的变压器~~~~~~~
同样的电压啊~~~~~~~~~会“嘭”么?

哎   就你一个好人啊。。。。。其他人都没稀理俺~~~~~~

网友:

清说明白你到底要怎么接?

网友:

锂电咋组成12v哟。。3。6或者3。7。组组看 最高电压好像是4。2v/节。。聚合物的大概要4。4v..没用过。。也组不成12v..,而且家用变压器电压不稳定。。容易过电压。后果嘛。。嘭。。嘿嘿。。如果中间串个充电板就没事儿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jl在 2004/05/16 11:25am 编辑]

建议你买专用的从电器!
对自己负责!安全第一!
因为充电不是你所说的那样简单,不同的电池用的电压,电流都不同,..................

楼主:

不不不 ~~是我的说法有误~~
我再解释一下~~~~~~~
我要变成外接电源的,也就是说是有线飞行了。。。。。后面拖着电源线。。。。
现在是  A.K.E     12V/1300mAh  的聚合物锂电池组
平时不想随便用     想弄个连接线    用一个12V变压器接到家用电上     这样可以保证在没学会之前不损坏电池。。。。。。。(穷~~~没办法~~~~)
我看各种资料显示,这快电池的电压的确是12V没错!那如果我直接用变压器把它替换下来不就行了么?
高手们再指点指点。。。。。免得我酿大祸。。。。

网友:

得。。飞带一巴的。。哈哈哈。。你的变压器电流够么?俺没那么搞过。。还是带电池飞吧。。

楼主:

没招啊~~~谁让咱舍不得这舍不得那的呢。。。。。。
带尾巴就带尾巴吧~~~~反正也是自己偷摸玩~~~~~~出去时再用电池也不迟啊对不~~~
电流的问题还没经验~~~如果你说电压和方法是没问题的话那我就试试先~~~~~电流够用我放鞭庆祝一下~~~~~~

网友:

可以DIY

网友:

按照电池的放电率看电流大概有4.5A呢,功率近40W,一般的小变压器不行吧。

网友:

还要加一套整流、滤波、稳压电路很麻烦的

网友:

锂电池一定要用专用的充电电路,切记切记!否则的话,你全副武装再充吧.

网友:

一般的 12V 变压器电流达不到这个标准,你可以用摩托车用的小电瓶

网友:

不要随便尝试乱充电, 极度危险中,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7&topic=2812&show=40

楼主:

晕。。。。越说越让我害怕啊。。。。。
那如果我换个发动机呢?
不用12V锂电专用的了~~~换个其他的9.6V的普通发动机~~可不可以用变压器拉着线飞???(输出电压、电流都能达到发动机要求的)

网友:

明天希望还能看到你发贴子

网友:

去电自区看刘老师以前的老帖子

网友:

不行的

网友:

不行!
一般变压器空载输出电压比标称值要高,输出的也不是纯净的直流电,而且电流很小,电直上至少要5-10A的电流,如果真的想用外接电源的话可以考虑专业稳压电源,我公司里用的是0--30.0v/5A(MAX@30V)的电源,电源电压和电流都可以调节精度0.1V/0.01A ,不过价格很贵,大约3000元/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