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轴旋翼

楼主(2004-01-18):
共轴旋翼直升机怎么样
有那些技术困难

网友:
lama

网友A:
从别人那里拷贝的,借花献佛了。

楼主:
不还是有尾桨吗

网友A:
我估计尾桨是为了可以更容易的锁尾,否则靠反扭距,可是要有总距操纵才行的哦!

网友B:
同志们LAMA的尾浆是不动的。我看过他的录象。

网友C(2004-05-22):
嘿嘿,我知道一点点----尾桨只起装饰作用,不要尾桨也能飞!前后左右靠两个舵机,锁尾靠陀螺仪(平衡上下桨的转速)。

网友D:
共轴两个旋翼上面的那东西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E:
平衡棒,平衡上旋翼的桨盘的。尤其在转弯或者平移时用到,可以调节长度,改变操纵灵敏性。
我有一个遥控的,飞扬产的,飞过10次,很容易飞,很新。上个月买的,因为要买无刷电机,现转让。1000元,电话010 80601749 或者13520467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