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刘老师,您自制的小电直斜盘用的轴承是什么尺寸的?容易买到吗?

楼主(2004-05-28):
:em12:
:em10:  :em10:  :em10:
:em04:

网友:

嗷嗷。。俺的十字盘做好拉。。嘿嘿。。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20&topic=64&show=0
偶的关节轴承可是用的滚珠轴承的珠子哟。嘿嘿

网友: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06/14 03:30pm 发表的内容:
奶。。奶。。奶瓶???这么小就普及DIY精神啊。。嘿嘿
  量内经用上面那个哟。。嘿嘿。。
 我那是为了好拍照

网友:

奶。。奶。。奶瓶???这么小就普及DIY精神啊。。嘿嘿
  量内经用上面那个哟。。嘿嘿。。

网友:

下面引用由ljl2004/06/11 11:12pm 发表的内容:
这个好象是标准件,型号是1000 080,你到轴承店看看.
眼珠是奶瓶里的
那是老型号了,新的标准型号上61800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鸭号2004/06/07 01:58pm 发表的内容:
你的内径9.9mm的轴承不错,外径差不多有15mm吧?哪里买的?
那个眼球轴承是自己加工的吗?还是买到的?
这个好象是标准件,型号是1000 080,你到轴承店看看.
眼珠是奶瓶里的

楼主:

你的内径9.9mm的轴承不错,外径差不多有15mm吧?哪里买的?
那个眼球轴承是自己加工的吗?还是买到的?

网友:


网友:

那就去商城买喽。。。那个应该不是标准件。

楼主:

是啊,太大了吧?佳宝的小电直斜盘轴承的内径才6.4mm,外径12mm。好小,加工斜盘难度太大了。不知刘老师制作小电直斜盘用的多大的轴承?

网友:

感觉没这么大的吧,是小电直用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