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4-06-02):
请教高手:我有一个20A的电调!请问有没有办法把它改造成50A的阿?高手请指教一下阿!

楼主:
是不是所有的电调都可以通过增加管子的方法来扩大电流阿?

网友A:
不晓得咋改。。顶一下

网友B:
只要末级是用场效应管的电调,基本都可以“通过增加管子的方法来扩大电流”。但前题是所并联的各管一定要同型号,有条件的最好在图示仪上配配对,尽可能使各管的参数一致。
lxd1954

楼主:
谢谢刘老师!谢谢狼!我现在有3个3803的管子。是在网上拍的。卖家说都是同一型号的。我现在就把它们并上去试试看。我现在的电调是20A。要并多少个可以达到50A呢?

楼主:
狼!我已经给你汇钱过去了。什么时候有空就把珠子寄给我吧!不是很急。你什么时候方便都可以的!谢谢了!

网友A:
哦。。农行么?查收马上发。。:)

网友B:
以3803管子的参数而言,一个即可。为了保险起见,用两个以上并联,心里能“踏实”点。但所并管子的参数要一致(特别是“开门电压”或叫开启电压、导通电阻等)!
lxd954

楼主:
刘老师真是我们的好老师!谢谢您!

楼主:
钓鱼狼大哥。你的东西我已经收到了。谢谢你!

网友A: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