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师,想请教一下

楼主(2004-06-09):
你用来做连接的红色的是什么材料呀,广州哪有卖呀

网友A:
应该是尼龙板吧。。或者是ABS板。。哪里有卖得就不知道了。。呵呵

网友B:
尼龙材料很难加工的

网友C:
这种材料叫做工程塑料,大概有橙、灰两种颜色,我也不清楚哪有卖的,是很久以前的存货。这材料不怕酸碱,不怕各种溶剂的腐蚀,一般电镀厂的电镀槽和飞机大修厂的汽油、煤油清洗槽都用这种塑料制作,槽子的边角缝隙可用塑料焊枪焊接......
用来制作油直上的零件很好,因为它不怕油,制作小电直的零件要求就不必那么高,一般的塑料都可以,比如类似电脑机箱的塑料盖板,甚至牙刷把都可加以利用。
lxd1954

网友A:
还是刘老师说的明白。。呵呵。。

楼主:
原来是工程塑料,很多东西都会用上的,不难找,谢谢刘老师指点呀!
我在大德路看见有很多材料,不过没细看,我想应该有这种材料吧,找个时间再去逛逛

网友A:
ABS就是工程塑料的一种。。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