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最简单的方法实现电直的混控功能?

楼主(2004-06-10):
怎样用最简单的方法实现电直的混控功能?不讨论发射机自带混控的功能。

网友:

那就只有用混控板了。。

楼主:

除了混控板还有其他办法吗?
现在的电直混控上都有电调吗?能不能介绍几款不带电调的?

网友:

想想还是的用电调阿。。再简单点做在一起。实际上还是两个电调。比如混控板。。或者用设备上的上下跟轴来设置。。
    也说不定有新技术出现。请楼下补充喽

楼主:

有单独卖混控板的吗?

网友:

去商城看看。我记得有

楼主: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06/10 10:09pm 发表的内容:
去商城看看。我记得有
狼兄:商城里只看见V尾混控,没见到电直的混控。。。

网友:

请教一下
雷鸟原配的微型接收机的舵机连接方式
是不是和futaba接收机标准一样:+极在中间, -极在最边上,信号线在最里面?

楼主:

雷鸟的接头不是标准的,排线也不是标准的,可以参照PG03上的布线定义。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3040219a.htm
这里有关于PG03的排线定义。

网友:

下面引用由yoyolee2004/06/11 11:55pm 发表的内容:
雷鸟的接头不是标准的,排线也不是标准的,可以参照PG03上的布线定义。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3040219a.htm
这里有关于PG03的排线定义。
没有看到接收机的连接,谁有实物帮忙看一下,

网友:

下面引用由yoyolee2004/06/11 11:55pm 发表的内容:
雷鸟的接头不是标准的,排线也不是标准的,可以参照PG03上的布线定义。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3040219a.htm
这里有关于PG03的排线定义。

怎么插它

楼主:

以PG03的排线为标准,在雷鸟的PG-03上三条线的颜色分别是:黑、白、红,它们的定义与标准的定义是不同的,黑线代表信号线,白线代表电源正极,红线代表电源负极,将PG03插入接收机,这样每个脚定义就能一目了然了。
明白了?

网友:

红色代表负极。。搞啥子阿。。一点电工基础知识都没有。。唉。。

楼主:

没办法雷鸟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下面引用由yoyolee2004/06/12 10:35am 发表的内容:
没办法雷鸟的就是不一样

没有雷鸟的微型舵机
不知道实际是怎么接的
救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