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兴趣自己设计直升机的朋友请进

楼主(2004-06-23):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小直升机,遇到了一些设计上的问题,请大家帮忙解答,这是现在普遍的直升机主旋翼和平衡小翼之间的连接方式,但在设计时,图中的红色字母尺寸应该怎么决定呢?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2-1 16:20 审核通过

网友A:
没有绝对的数值,但一定有最好的参数,不必太苛求那个数据。

网友B:
我觉得直升机是很精密的东东,需要详细的图纸,并且也要精细的加工……

网友C:
根据自己喜好的响应速度来确定。

网友D: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电动>直升机 e-Heli电直话题...转移过来的!

网友:
我来加工怎么样。。

网友E(2004-08-10):
在你的图中A段是平衡杆的修正率 如果这段的数据过大直升机的灵敏度就会过高 反之则过低 所以这个数据要在多次测试后 才能得出准确的数据
B段是混控臂 如果数据过大 贝尔率会过大 灵敏度增高 给舵机带来过重的负担 一般直升机的混控臂 C是B的两倍 至于D如果过小 螺距反应也会过于灵敏 反之则过于迟钝这也需要经过多次实验才能得出准确数据
另外 E的长度要根据你所设计的希拉效率与贝尔效率的比例来决定 比如:40%、60%、80%

网友F:
很好的帖子呀,谢谢!
可以说说希拉效率与贝尔效率吗

网友E:
希拉效应:是由倾斜盘拉动剪型臂 再拉动平衡翼框 使平衡翼做周期性的角度变化 从而也作周期性的上下摆动 拉动主旋翼做周期性的角度差变化 通过希拉力带动主旋翼 从而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但是由于陀螺效应 两次九十度延后 从推舵到动作反应出来需要延后180度 这种效应的优点是大舵灵敏 小舵迟钝 所以它适合于大动作的飞行
贝尔效应:是由倾斜盘直接拉动主旋翼做周期性的角度差变化 这种效应虽然反映快捷 只要小舵修正就能悬停 动作量很小 特点是:小舵灵敏 大舵迟钝 但是会给司服机造成很大的负担 因此模型直升机上必须搭配希拉效应 贝尔效应只有一次九十度延后 从推舵到动作反映出来要比希拉效应 提前九十度 所以贝尔效应使用在绝大多数真实的直升机上

网友F:
太好了,很详细的解释呀,我一直都在研究这些零件的作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看了你的介绍就明白多了。希望lxl1997可以在这里多发帖子,谢谢啦

网友E:
小弟最近正在开发休斯500仿真电动直升机 目前正在进入机壳模具制作阶段 全塑料外壳 这架直升机起飞重量约在750克左右 CCPM控制 3点式倾斜盘 可变桨距 陀螺仪用240或401 桨夹及旋翼头部分及倾斜盘都由铝合金切削而成 传动部分由两极变速 第一级变速直接由软轴驱动尾桨(软轴传动可弥补尾电机及轴传动的缺点 这种传动不必担心尾桨在高速运转时出现问题 现今我已找到比较合适的软轴 而且方便 灵活 动力损耗低)第二级变速再来驱动主旋翼 另外 主旋翼齿轮有单向轴承 可以避免由于突然收油门机体急速下降的缺点 目前我正在为这架飞机的低价位高质量而努力 希望能够把这架飞机的价位控制在500元左右的范围内 等待样机完成以后再发图片给各位有兴趣的同好

网友G:
Lx1997的希拉贝尔效应说的够明白。谢谢!

网友H(2004-11-17):
我大力支持,先放上Esky的改良傾斜盤,尺寸遲些放上。繼續我會反我的Esky 一一解體放上。

网友I:
我也设计了一种共轴双旋翼飞机。

网友J:
太好了,很详细的解释呀

网友K(2005-01-24):
结构太烦琐,还增加重量,我找找图发个你们看看

网友L:
你好1197,你也在做直机吗?是要做来销售吗?
请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三桨机不多,大多是两桨的?我一直爱玩仿真的,最好稳定一点.
看现在的模型,无论油机还是电直都在空中遥遥摆摆的,三桨机或四桨机是不是更稳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