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话重提,想找大家一起研究一下它的操纵方法

楼主(2004-07-07):
这个机没有倾斜盘的,也没有什么旋翼的控制杆,但也一样可以完成前后和侧飞,大家有想过它是怎么做到的吗?
http://www.5imx.com/info/info-c1/info-c1a1040324a.htm

网友:

我想不能前后和侧飞吧?飞起来后随机向任意方向飘,控制尾浆转向即控制飞行方向。这种机可以向任意方向飞,就是不能旋停。

楼主:

应该不是那么简单的,看过它的飞行录象,很稳定的,应该是在操控之内的

网友:

是不是通过重心来控制的?

楼主:

有这个可能,但在它的结构里好象找不到改变重心的机构呀,就只有一块电路板和电池
http://www.proxflyer.com/

楼主:

看看这里
http://www.proxflyer.com/mi_picture_1.htm

网友:

是不是类似双浆共轴的原理控制上升,下降及侧倾,前仰,后倾,然后尾翼控制转向,实现各种直升飞机的动作呢?

网友:

要完成那些动作的都必须有倾斜盘的,这个机是没有倾斜盘的哦!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7777777在 2004/07/24 02:55pm 编辑]

值得推敲。

网友:

可能跟尾桨的扭矩有关,这个作用力可使电直产生倾斜.

网友:

这款飞机并不是共轴原理   它怎麽飞啊!

网友(2004-08-15):

应该是有人(4位)在旁边拿着扇子^

网友:

网站上还有别一个改进型的方案,好像那一种可控制前进与后退,可以明细看到尾桨变成水平的了。^_^。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