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手工旋翼头 作了一点改动

楼主(2004-07-09):
按几位前辈的方法,照了几张微距

网友A:
全部是钢的吗?会不会太重啊?好像还缺不少部分吧?

楼主:
主要受力的部位是不锈钢,也有铝的成分.没有称过,但拿在手上不是很重,还没完成的

网友B:
好看多了!
加油!

网友C:
真是不错,看你的飞机早日飞起来!!!!!!!!!

网友D:
卡悬翼的地方在那里!

网友E(2004-08-09):
螺丝太大了,用2MM的试试。或者用2.5MM的,不要用螺母,直接在工件上攻丝就行。这样的话就会轻很多。

网友F(2004-10-14):
感觉到就是重?

网友G(2004-12-16):
平衡翼杆杆可以摆动的?不摆动行不行?
我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