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d1954請教

楼主(2004-07-15):
電變因接反了電池而燒掉了,功能沒有消失,但後退是不是很順暢地供電
燒掉了圖中的像兩極管的東西,他是接在電池線的正負極的,
上面只留下*024e 的字
德國LRP出品,可以使用無限制TURN數的540馬達
他接在紅黑兩線的地方
MOSFET 60A  X10=600A
LM294作5V穩壓\
另一角度

网友:

这是个车用的双向电调吧?第一张图烧坏的很可能就是个二极管。具体型号我也说不好,可随便找一只(如1N5408等,二极管负极接电源+,正极接电源-!)换上试试看......
本人水平有限,加之没对实物亲手测试,实在不敢妄下结论,还望见谅!......
lxd1954

网友:

你是用在跑车上的吧,倒车不重要,别越修越坏就好了

网友:

如果倒车不顺的话,可能是FET中有个别的FET坏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shouldbe2004/07/16 11:18am 发表的内容:
如果倒车不顺的话,可能是FET中有个别的FET坏了。
我指的不順是當車倒後,再快速回中,在未壞前電機是慢慢停下來,很有線性的,但是現在沒有了這個兩極管後,電機立刻停止,火花也很大,像是短路似的.

网友(2004-12-23):
第一张图应该是个二极管,右边有白线的是负极,也就是电路图上二极管的那一横.他的作用应该是消除反电动势的吧!LM2940而不是LM294,这是个低压差的5V稳压电路,和7805类似,只是压差可以只有0.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