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懂电调的高手们快来帮帮我啊!

楼主(2004-08-06):
今天早上做了新机,准备装设备试验一下动力,结果不小心把电调的线接反了(接电池的一端)!等我发现的时候,只听到“啪”一声,然后就是一点火星和一股青烟,慌乱中扯掉电源。一拿电调,好烫。在一点。这个管子已经被炸开了一道口子。在接上试了一下,已经没有反应了!舵机电机都没有反应了!不知道会不会把接收机也给烧坏了!
大家帮我看看吧!那个管子上只标注了D2244   K69  这是什么东西啊?

楼主:


网友:

估计是场效应管

楼主:

哦,谢谢,你的这资料是在5imx网上找到的吗?

网友:

飞鱼找到的资料明明标示为NPN,所以应该是NPN三极管,而不是场效应管。照我看边上最大的管子才是场效应管。

网友:

看制作工艺,你的电调应该是国产货,而且用的还是舵机集成电路。坏了也无的谓,再买一只不就得了!

楼主:

to:iijjj
说对了,正是国产货。如果只是简单的问题,自己弄好了才有成就感阿!哈哈……经刘老师指点,证实这个确实不是场效应管。不过还是要谢谢飞鱼兄弟提供的资料!正在寻找替换的部件!

网友:

如果是电源接翻了,那你可以换7805试一试(接收机的电源是和动力电池是同一块)那一般就没问题)

网友:

你可以上个电路板的反面给我看看

网友:

是一只NPN三极管,不应该用稳压块7805代换的!

网友:

反面是不是有贴片元件?照个反面的图看看。

楼主:

我去了电子商店,老板说没有同样的元件了,给了我一个13003的,这东西中间有一个圆孔.后面还有一块散热的铁片,像场效应管那样,只是圆孔在管子中间。不知道能不能用呢。我已经焊上去了。可是接上电,接收机没有反应,(不用电调单独测试接收机没有问题)。郁闷ing

网友:

你换上9013或1815试一试

网友:

可能是做信号放大用的

网友:

你看着反面把电路图画出来,不要型号(除集成电路)。这样就可以知道它的作用

楼主:

反面的图来了,大家快帮我看看!这段时间事情特多所以耽搁这么久,真不好意思!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飞鱼在 2004/08/12 01:25pm 编辑]

照PCB图来看,这个2244应该是一个三极管,那个带散热片的是场效应管
看电路的走向你的接收机应该需要单独供电,因为我没看到7805或稳压二极管
电源反接很容易烧场效应管,你应该代换一下试试
d2244参数:厂名:MAT 材料:Si-NPN  耐压:60V  电流:3A  功率:1W  放大系数大于800
代换型号:2SC4482
          2SD1145
         2SD2243

楼主:

谢谢飞鱼兄弟!

楼主:

换了场效应管,现在的问题是。接上电池,电机就会狂转,接收机没有供电!遥控不起作用。是不是芯片烧坏了啊?

网友:

你给接收机单独供电试试
如果不行就只能代换集成块
舵机集称块振华有,10393可以用常规封装的LM393代换

网友A(2004-12-23):
放大倍数800是达林顿管,也就是复合三极管啊!一般的三极管放大倍数小,就是9014也只有300-400左右,我估计找TIP127应该可以吧?!再说FET是电压驱动型的啊!集成电路是NE544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