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子的朋友进来

楼主(2004-08-15):
在制作电调时分不清60N06(IRF3803的代用品)的管脚排列,万用表又测不出来场郊应管。手头也没有电子手册,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飞鱼在 2004/08/15 08:59pm 编辑]
你可以到卖元件的电子商店查查,那儿一般都有这方面的资料
有一本书好象叫《场效应管代换大全》,足足有3公分厚,里面有封装型号和管脚排列
还有一个办法,你到大型图书超市找电子类的书应该能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搜了半天终于找到了
不好意思借用刘老师的,希望刘老师不会见怪

楼主:
先谢谢了!!!!!!!!!

网友B(2005-10-28):
50n06也能代换呀

网友B:
有无刷电调diy 图吗????

网友C:
有啊!可是同样芯片,不同的厂家都是编程的。就算硬件全拿到了又能顶球用了!???

网友D(2005-12-15):
google中输入"60N06 pdf"回车,OK,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