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改制气泵

楼主(2003-08-20):
[这个贴子最后由spdf在 2003/08/19 08:03pm 编辑]

利用废旧冰箱压缩机的特性,自己动手,把它改造成一个适用的气泵,配上一支喷笔,使用起来效果特佳,用冰箱压缩机改装的气泵有一般模型气泵不可比的优点:首先是价格便宜。一般普通模型气泵的价格在700~1000元左右,而用冰箱压缩机改装的气泵价格只有一般普通模型气泵价格的一半。其次是噪音。一般普通模型气泵的噪音很大,而用冰箱压缩机改装的气泵噪音非常小。如果将它放在工作台下,那么几乎听不到声音,更不用说噪音了。
    电冰箱所用的压缩机,均为全封闭式。即将压缩机部分和电动机部分组成一个整体,密封在耐压的钢壳内,在正常情况下,不需要维护而且结构紧凑、噪音较小、故障率低使用寿命长。由于冰箱压缩机自身品质优秀,其抖动、噪音、发热、寿命等技术指标均优于普通模型气泵。所以用冰箱压缩机改装的气泵,可以说是物美价廉,性价比很高。
一、 工作原理
    普通的模型气泵工作原理是通过电机的转子不停的旋转,带动装在转轴头部的一个偏心轮旋转,使装在偏心轮上的连杆上下运动,从而使连杆上部的橡胶片上下往复运动实现空气压缩。而改装的气泵只是通过改变压缩介质来实现空气压缩。换句话说就是将冰箱压缩机里原来压缩制冷济换成空气而已,就这样简单。
二、 压缩机的选购
    废旧冰箱压缩机来源广泛,品种繁多,可以到一些冰箱修理铺去购买从废旧冰箱上拆卸下来的旧压缩机就可以了。一般只要通电后能正常运转,出气管有空气喷出即可。在许多废旧冰箱回收点,家电维修部都有出售价格在30.00元--50.00元左右。当然在家电维修部购买要方便一些,因为他们可以帮你把电源线等处理妥当,如自己整理电源线,一定要注意零相火相地线的连接方式,以免产生意外。挑选时请注意压缩机的输出压力,一般来说,双门冰箱所使用的压缩机都能满足要求。为了保险和不跑冤枉路,还是建议同好们用压力表检测一下输出压力是否在0.3MPa以上。还有压缩机的出气口的铜管外圆是否圆滑。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出气口不圆滑那么你的改装工程将增加很大的难度。所以请各位同好们多加注意。
三、 油水分离器(带调压阀和压力表)的作用
    为了调整气压和滤掉油水等杂质。应在压缩机出气口和喷笔之间连上一个压力表的空气过滤减压阀(油水分离器)。油水分离器在这套装置中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件。它起着过滤空气中的水分和杂质的作用。在选购时尽量选购带纸滤芯的油水分离器为好,因为它能有效地防止喷笔喷水的情况。压力表是用来指示调节后输出压力大小的。指示范围应在1MPa以下。
    调压阀是起着可以任意调节输入到喷笔中的压力大小的作用,并把多余的压缩空气排出的功能。选购时请注意卸压孔(槽)是否正常工作。它的位置一般在金属壳体上的一个直径为2~3毫米的一个孔;卸压槽则是在调压阀的旋鈕上四个均部的槽。检测的方法是将它连接在气源上用手堵住出口,通过压力表的指示将输出压力调整到0.2MPa以下,用手感觉卸压孔(槽)是否有气体冲出。如果有气体冲出则说明卸压孔(槽)工作正常,反之则是工作不正常应马上调换。
    在气动元件商店出售的空气过滤减压阀,价格一般按进口,国产分为50.00元--150.00元左右一只,按适用为原则50.00元--60.00元一只的国货完全可以胜任。另外当然还要花上几元钱配上与压缩机出气口和喷笔软管相连的接头。从我们身边的冰箱压缩机看,其出气管外径一般为60mm。如出气管位置适当,可直接购买6mm直接头或弯接头将空气过滤减压阀连上。反之,就需用软管连接。至于是否动手做一个支架,完全依具体情况而定。至于压缩机进气管最好是将管口朝下,可减少空气中的灰尘杂质进入。图1为一般的油水分离器。图2为高精密的油水分离器和配套的滤芯。

四、 气管
    气管是一根将调节后的压缩空气传输到喷笔上的透明、耐压的软管。气管的内径直径尺寸是根据喷笔进气端接口处,外径尺寸所决定的。选用透明的软管是为了有利于随时观察气管中是否有小水珠出现。它可以在花鸟鱼市场买到,价格便宜。长度一般控制在3.5米左右。(是否太长了?请大家不要着急,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文慢慢分解。)
五、 连接头
    它们是用来将冰箱压缩机、油水分离器、气管连接成为一个整体的零件。一般需要两种连接头。一种是用于夹紧冰箱压缩机出气口铜管的连接头。(下文简称铜管接头)这种铜管接头是由三个零件组成。采购这种铜管接头时一定要根据你所购买的冰箱压缩机出气口铜管外径的大小和油水分离器上进气孔的螺纹大小进行选购。一种是用于夹紧软气管的连接头。(下文简称软管接头)这种软管接头是由两个零件组成。采购这种软管接头时应注意连接头的大端外螺纹应与油水分离器的出气孔的螺纹一样。连接头的小端外圆直径尺寸应与气管的内径直径尺寸一样。它们都可以在一般的气动工具商店买到,价格在几元钱左右。
六、总装
    好了,所有需要东西都已采购、检测完毕。在开始改装之前,请各位同好准备好以下工具:一把扳手、一把钳子、一把锉刀、一点生胶带。
    现在开始改装。首先拿出并打开铜管接头,将螺帽穿在压缩机出气口的铜管上,然后再将铜管接头中一个外形酷似腰鼓且中空的零件套在冰箱压缩机出气口铜管的出气端上,并且是紧配合。如果铜管外壁不圆滑,就请各位同好拿起锉刀,耐心的慢慢得将它修圆滑。再用生胶带填充铜管与腰鼓形零件之间的间隙。最后把基体两边的螺纹缠绕上一些生胶带与先前穿在铜管上的螺帽进行连接。这样第一个连接头就算基本装配完毕。
    接下来该装配油水分离器了。在装配油水分离器时,请各位同好注意区分油水分离器的进气口和出气口。区分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与过滤芯相通的气孔就是出气口,反之,则是进气口。现在把油水分离器的进气口装在铜管接头上,并用扳手卡住铜管接头用力扳紧油水分离器。然后调整油水分离器的位置,使压力表处在利于观察的位置,再将铜管接头上的螺帽与基体完全扳紧。
    最后在软管接头基体的螺纹上缠绕上一些生胶带装入油水分离器的出气口上,用力扳紧并把前端的螺帽拧下来放在一边。把气管的一端放在热水中加热几分钟后,用力套到软管接头上再把螺帽拧上。

七、试机和调试
    总装完毕后,检查一下各个接头是否连接牢靠,油水分离器是否安装正确,调压阀是否完全打开,电源插头是否三相插头,这一点非常重要,请各位同好不要马虎。在确定无误后,就可以将喷笔接在气管上,在颜料斗中加入适量的酒精。准备试机。
    喷笔按本地区市场情况看一般在电动工具商店出售的比较合算,口径0.3mm杯容量7cc按钮双动无外调旋钮的价格在190.00元--250.00元左右,有外调旋钮的价格在250.00元--350.00元左右。
    首先插入电源,打开电源开关。听压缩机工作时的声音是否与家中的冰箱压缩机的声音一样。看压力表的指针是否恒定在大于0.2MPa小于1MPa的某一刻度上。闻压缩机启动后有无异味产生。摸压缩机的外壳,检查压缩机发热是否正常,温度是否恒定。如何你的回答除有无异味产生是"否"而外,其它的回答全是"是"。那么试机就算完成。
    接下来,用空气过滤减压阀上方的调节旋钮调节压力表的指针到0.15MPa~0.2MPa之间。多余的气会从阀侧的气孔排出,水分呈雾状附在阀杯底的孔排出。按下喷笔的开关,向后移动一段距离。仔细观察喷出的酒精是否完全雾化,如果没有,可以再次调节调压阀,直到喷出的酒精完全雾化。
    这样,改装工程就圆满完成。现在将长度为1.5米左右的气管缠绕在压缩机的外壳上,用胶带固定。其作用是将经过油水分离器过滤后还残留有微量水分的压缩空气,通过压缩机外壳散发的热量,将其微量水分蒸发掉。使喷笔喷水的机会降低。如果由于某些地区空气湿度大,空气过滤减压阀可能不能完全滤掉水分,既有部分水份滞留在喷笔与空气过滤减压阀之间的软管内,在这种情况下,只需将连接喷笔的软管取下,直接开机排水
    综上所述,我们自己动手,改制一套喷涂工具,大约只需300.00元--500.00元左右,而且达到了专业工具的效果,你看划不划算!快快动手把自己武装起来吧!

楼主:

省钱吧!!!!!!!!!!!11

网友:

哎~~我早就弄过了~~不行~~压缩机的油气太大了~~喷出来的漆不太匀啊~~

网友:

用冰箱压缩机的最好加油水分离,和储气柜,否则油水和压力不匀是不好的.

其实还有很多方法代替.
提醒一下:开车和搞养殖的朋友可以自己做气泵,(网上有很多人把别人的点子拿来后搞创收,所以我在此只是提醒啦!)

网友:

下面引用由spdf2003/08/19 08:01pm 发表的内容:
利用废旧冰箱压缩机的特性,自己动手,把它改造成一个适用的气泵,配上一支喷笔,使用起来效果特佳,用冰箱压缩机改装的气泵有一般模型气泵不可比的优点:首先是价格便宜。一般普通模型气泵的价格在700~1000元 ...
兄弟自己做累  500元左右可以购买商家的产品啦,而且有保障喔。  ^_^   ^_^   ^_^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精彩图片、录象及优秀网站介绍区转移过来的!

网友(2003-11-15):

真的?假的?到底谁说的对啊?

网友(2004-06-13):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车辆模型转移过来的!

网友:

我的同学也用这钟方法

网友:

请问你怎么解决润滑问题,压缩机的氟里加有低温润滑油,改了以后怎么办

网友:

它的缺点也不少,气量小,不能运行长时间

网友:

用不用那么辛苦啊,1。5匹的空压机也才四百多。

网友:

现在小型的空压机才200多块钱 ,不用费这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