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在飞振华的pcm遥控器+飞达+振华的一体板

楼主(2003-02-26):
小弟我在飞振华版的飞达,除了机身是飞达以外,其它的电子设备都是振华的(振华的pcm遥控器,混控+接收机+陀螺仪的振华一体版,振华5g舵机)。一体板的大小就跟飞达原来的混控板一样。在没有信号的时候,接收机能自动屏蔽所有信号。整体感觉还可以。因为只有一块电池,具体效果还要试。迟点告诉各位!!
这次的产品是主要是在电子设备部分,振华pcm遥控器及其的接收机+陀螺仪+混控一体板。首先是遥控器发射机,这次的产品比以往的都要好,手感还可以,接近futaba的;其一体板只有原飞达混控板大小(手上没有数码相机,所以没图),手工还可以。其特点是在没有发射机信号的情况下,接收机能自动关闭所有信号,从而避免了抖舵现象;陀螺仪的灵敏度还不错。但与之配套的舵机噪声较大。
另外这次的发射机能配tru-flite 3d的模拟器使用,是一个很好的功能。因为只有一块电池,所以飞行效果要迟点才能告诉大家,大家有什么问题想知道的就多提咯。

网友:

哦?新款遥控器?贴来看看哦!

楼主:

你到飞扬的网站看就有啦。我不是在那里拉的

楼主:

这是遥控器的

楼主:

这是教练线

楼主:

这是一体板

网友:

哦,看着好眼熟哦,越来越象4VF了!呵呵,继续努力,希望做的更好!

网友:

I also bought Feda Heli set
with 振华的pcm遥控器. But it has no "trainer port"...>_<
After many crash I found the the main rotor is "tracking",
and it cannot fly anymore due to a very strong vibation >_<
so I have order the "main rotors" & the "Rotor head" from Planemodel,
it still doesn't work..>_<
did anyone know how to fix it ?
thanks.

网友:

没有教练口?不是上面这种吧?

楼主:

没有教练线的,只有模拟器。上面那位写英文的朋友,你可能已经烧调混控版了,要换了。飞扬那边也有。有朋友需要这种振华版的飞达的话,可以联系我哦,价格当然优惠啦

网友:

烧调混控版? no, of course not. , the motor still work
I can't fly ,only because of "vibration"
do you know what I mean ? the pitch setting ..
I can't type chinese fonts because of "windows verion is english"
and I'm using the old version of "Zhen Hua transmitter"....no tranier port..>_<
and anyone know how to fix the main rotors? the pitch adjust...

网友:

我在航展时看到过振华的飞达

网友:

呵呵,我有好多朋友都买了哦!

网友:

你的飞达一体板相当於飞达原来的接收机+混控调速器+陀螺仪.减轻了原来接收机和陀螺仪的重量,不知飞行性能如何.
我有一飞达机身及胡特巴T4VF发射机欲配一体板及两个5克舵机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如果试飞行可以的话
证明国产的正在改进!可喜!!!!!!!!!!!
如果我要买的话,我一定会用它的
但这款摇控器在振华的网站上找不着?

网友:

不会是新产品吧?还没有开始正式销售?

楼主:

现在已经开始量产了。futaba的遥控器不能配振华的一体板,因为两者的通讯方式不同,futaba的是fm的,而振华的是pcm的就是用单片机编码发射,接收机接受后解码成指令的.跟通讯中的编码原理一样。另外这是新品,所以在振华网站是看不到的。而且是在深圳生产的。经测试,飞行效果不错,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整机的重心不会因为电子设备的位置发生变化,二是陀螺仪的反应比较灵敏,第三是因为遥控器的编码方式,使得可靠性跟反应提供,但你得技术还是最主要的啊。如果你的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支持一下国货啦,这东西迟点还出口啊!!!

网友:

如果能把接收机做成FM式的就好啦,那样很多遥控器就可以通用了,我想我会换一个。

网友:

其实AM满好的,把遥控器调成AM就好了,现在多通道的几乎都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futaba的是fm的,而振华的是pcm的就是用单片机编码发射,接收机接受后解码成指令的.跟通讯中的编码原理一样???

PCM是指时分制摇控设备中的,指令信号对时序脉冲调制方式中的一种
PAM脉冲幅度调制
PDM脉冲宽度调制
PPM脉冲相位调制
PCM脉冲编码调制(这种抗干扰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