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尾电机

楼主(2003-08-19):
飞达的尾马达太差了我的已经坏了好几个了,假设将飞达的尾部改装成类似MS Hornet CP那种变距尾桨驱动,那么GWS PG03佗螺仪可以用吗?

网友A:
我的刚坏,我一下买3个

网友B:
PG03当然可以用在MS Hornet上,油机也可以用。那就是个陀螺仪,是通用的。

网友C:
飞扬哪里有卖带tan shua的尾电机,5IRC上也有卖的,但是电shua 可能和飞扬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