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斑竹9.6伏电池..........

楼主(2003-08-20):
斑竹用雷鸟的9.6伏电池飞飞达,效果不错,我也想换,但我担心会把飞达的混控板烧坏,请问斑竹混控板能承受得9.6伏电吗?毕竟一块混控板也要不少银子啊

网友:

不会,放心用吧,实际上还有余量。

楼主:

对了斑竹,你飞雷鸟时,它的主马达发热量如何?电直的马达发热会造成磁钢退磁,如果雷鸟的马达发热小,我打算换上飞达去,我的飞达以换过7个马达了,都是退磁了

网友:

雷鸟尾马达发热量并不小哟!
不过我还没有因为退磁情况换过尾马达,都是tanshua磨完了才换。好像尾马达也没有发热到退磁这么严重的地步,虽然是有点烫,但用起来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

哈哈,版主tan shua都上时间用完?有大概的时间吗?
PS:是不是我说的问题?tanshua 不可以用中文?

网友:

tan shua很耐用,大约半年!
ps,对啊,我也发现了,很奇怪,呵呵!

楼主:

雷鸟的主轴是钢轴吗?

网友:


楼主:

听说雷鸟的十字倾斜盘和舵机控制的倾斜盘之间与飞达不同----没有轴承,是这样吗?若是没有,这两个配件间是滑动运转的罗,摩擦岂不是很大?

网友:

有轴承!和飞达基本上是一样的。

网友:

关于电直尾电机的发热问题,我有一个想法不知是否可行。
5IRC论坛的 BAMBOO 介绍尾电机的驱动电压(设计工作电压)只需要4.8V就足够了,他的解决方法是建议厂家改进设计,增加DC-DC电路。由此我想到,硅二极管一般压降为0.7V,如果用6个大功率硅二极管串在尾电机回路中进行降压(6*0.7=4.2V),是否能达到近似的效果,降低发热量和损耗。
请大斑竹及 lxd1954 刘老师指教!

网友:

中文 碳 刷 真的不能打吗?我试试!

网友:

我看一定是这个论坛的过滤词系统与 碳 刷 的机器码有重合的,加个空格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就是这个问题:你所发表的贴子中也许包含了一些本论坛不允许发布的言论,请仔细检查后,重新发布,谢谢!
再试试:碳-刷
一定得在中间加东西隔开,两头也不行。

网友:

基本上我认为不是电压的问题。用4.8V推力是否够还需要实验证实。

网友:

请问 vidct 斑竹,5IRC论坛的 vidct 是你吗?
    5IRC论坛的 SHOULDBE 观点认为:PWM脉宽调制电机驱动电路造成了“那么4.8V能够可靠工作的电机与>4.8V能够可靠工作电机其功率应该是相似的”的说法不正确。
    转贴 SHOULDBE 原文:因为平均电压和平均电流虽然一样,但在50%的驱动时间内电机的电压和电流(峰值电压和峰值电流)是平均电压和电流的2倍。按照欧姆定律:P=U^2/R,或者P=I^2×R,此时的峰值功率是平均功率的4倍。平均功率则为峰值功率×50%=2倍的原来的平均功率。这就是为什么尾马达会发热的根本原因!
SHOULDBE 原文  链接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257250

网友:

    根据SHOULDBE 观点来看,用6个大功率硅二极管串在尾电机回路中进行降压的方法不正确,反而会导致电压太低而功率不够,被迫加大尾电机电流而尾旋或烧电调。看来只有“选择电压合适的电机”或“加DC-DC电路”两条路了。

网友:

其实最难调的是马达。因为电压和电流是可以人为设定的,但必须要以匹配的马达配合才能输出理想的效率。举个例子,假设供尾马达12V/1A电流,可以飞;供尾马达3V/4A的电流也可以飞。那么能适应这两个供电方式的马达肯定不可能是同一个,而是分别要根据输入电压/电流的不同而决定电机绕制参数。换句话讲,3V/4A电机不能工作在12V/1A供电条件下(会烧马达或烧电调);12V/1A电机也不能工作在3V/4A供电条件下(供电不足,功率输出达不到要求)。从电的利用率上讲,高电压比低电压更有利用效率。因为电压低的话,要输出同等功率,电流就要加大,而电线等各种导线的电阻会成为严重的阻碍。这就是为什么,市电是220V交流,而一般家电事实上只需要12V直流就可以工作。因为传输大电压,电的损失就下。
所以要解决飞达、雷鸟尾马达发热问题,根本要点不在于供电,而在于马达参数。

网友:

碳 刷

网友:

斑竹说的很对,我是电力专业的,对此深有体会。
改变马达参数的成本较高,暂时只能在散热问题上下工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