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08-22):
我在5IMX SHOPPING 买了个雷鸟360马达配10T齿飞达浆用在我的飞达上飞不起来改用原280马达立即飞起来动力很充沛,又改用360马达雷鸟大浆老样子,不过用9.6V换下8.4V飞机可以飞高20CM,请教各位是何缘故。会不会和调速器有关,我是飞达最老的调速器

网友:

这样配当然飞不起来了,那个360马达一定是需要用9.6V的电力来驱动的。虽然和280电机相比,好像感觉都一样——能飞起来,但是用9.6V意味着动力的提高,爬升速度会变快,第二个好处是360马达更耐用,第三个好处是主桨的转速会比280配8.4V时高,这就意味着机器会更加稳定。
我建议这位朋友如此调节:
无论是用飞达桨还是雷鸟桨,桨的攻角都需要调。告诉你啊,这两种桨的原始状态的攻角都偏大,不利于性能的发挥。调整的区域集中在桨叶的根部较宽的那部分,把它的弧度调小,不要有相对于水平面的较大夹角,把那个角度调小。调的方式是用手压定形,两只桨要调成一样的。需要边试边调,一看升力是否提升,二看是否有双桨,若有要先消除,再继续调。
调好的标准是:9.6V配360马达,油门过半,即可悬停。再推一点,就可快速爬升,升限……哈哈,几乎是无限……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08/21 07:11pm 发表的内容:
这样配当然飞不起来了,那个360马达一定是需要用9.6V的电力来驱动的。虽然和280电机相比,好像感觉都一样——能飞起来,但是用9.6V意味着动力的提高,爬升速度会变快,第二个好处是360马达更耐用,第三个好处是 ...
那为什么同样情况360马达飞不起来而280 的却很容易飞起来,不过你所说的方法我会去试试,我还是很佩服老兄的,你的V型旋翼我买了套很好用谢谢,

网友:

360马达飞不起来而280能飞,这个原因解释起来也蛮复杂的。
简单的说,就是马达的效能并不完全是以外形尺寸来决定的,而更多的是以绕线方式来决定的。那个360马达采用绕线规则和280的不一样,因此在同等供电条件下,所产生的转速和扭力也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360配8.4V飞不起来的原因。但这并不是绝对的!我完全可以让那个360马达在8.4V下飞起来,只要重新进行绕线,把每匝线数减少一些就可以,但是你知道吗?这样就会产生更大的功率,需要更多的电力消耗,电流会增大,电调不一定能承受,飞行时间也会受影响。因此,在8.4V下,280仍然是较好的选择,但动力就较小。而在9.6V下,360更好,也是最匹配的。
我相信只要飞达9.6V配360的绝对不会放弃而飞8.4V,这就好比把你从宝马下拉下,让你去开夏利一样。呵呵,不知道这个比喻怎么样,么正我是这个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