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Hornet的超级改装机 不看后悔!

楼主(2003-08-22):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8/22 11:42am 编辑]
视频:
http://www.deeteeenterprises.com/images/Dragonfly.Video.3.41MB.avi

网友A:
面目全非了

网友B:
怎么控制,前后旋翼功能一样吗?

楼主:
天乐老师看上面的视频

网友C:
真是绝了,这东西也做得出来!

楼主:
此机前后两个大桨的旋转方向是相反的,这样就可以互相抵消反扭力,使机器前后平衡,相当于普通直升机的尾桨功能。当要俯仰时,前后的桨的转速就不一样,产生的升力也不一样,这样就可以做出俯仰的动作。但是这样不就破坏了前后桨反扭力的平衡了吗?这样岂不是要打转了。谁知道这种直升机是怎样控制的?

网友D:
To:Vidct
这个控制我感到是通过控制旋翼的方向实现的。
例如:当要俯冲时,后面的转速快,前面的慢,这时候如果不进行控制就会有向左转头的倾向,这时可以通过使前面旋翼的向右倾斜把这个趋势平衡调!
总之有两个旋翼我感到更好控制。当然是我分析,我都没有见过这样的直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