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达水机

楼主(2003-08-24):
昨天一不留神,飞达飞到水里去了,马上断电,等了一个小时后加电,什么都不动作了.
把
舵机
,接收机打开后里面全是水,^_^
今天早上好像都干了,加电试验了一下,居然全好了.
在这里为飞达器件的可靠性叫好.

网友A:
可以用電風機吹效果不錯

网友B:
你太冒险了,水未干通电会烧的。

网友C:
前两天我试飞时,飞机也掉水里,我用的是飞高的接收机,当时接收机没反映了,回家拆开接收机发现电路板背面有水,檫干就好使了。
楼上说的“无水乙醇”在哪能搞到啊,医院有吗?

网友D:
就是浓度特高的酒精,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