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继续发烧小电直

楼主(2003-08-25):
大家好!
部队的任务完成的还算顺利,全套系统已调试完毕,现正在考机(连续运行48小时),如无意外情况,下星期即可发往河南开封场站。哈哈!也就是说,接下来我又能继续发烧小电直啦!这两天忙里偷闲,抓时间为小电直制作了电调:
1)这是我发烧小电直电调的“战场”......
2)制作完成的小电调......
3)离近点看看,为了制作、调试方便,全部采用了普通的分立元件,价格便宜,也很容易购到......
4)小电调在调试中,示波器显示的波形是中速状态。性能不错,整个电调重16克。感觉重量大了点,最后整机试飞时再看效果吧。
如果用它飞
电动固定翼
,绝对没问题!
5)这是我顺便自制的6通道FM接收机,频率为40.850MHz。
6)这个接收机也全部采用了分立元件,重量18克。
7)为了发烧小电直,攒了几个月的银子,购回这些微型
舵机
(9克/个),性能还可以,跟踪速度很快,就是感觉舵机盘转动的角度(左右极限)稍稍小了点......
接下来,准备开始制作小电直尾浆及其传动机构......
lxd1954

网友A:
严重建议:请勿跟“佩服”、“赞叹”、“景仰”……及类似内容的帖子,这样做你我都知道毫无价值!刘老师乃是经过大风大浪之人,荣辱不惊。大家把佩服放在心里就好了,不一定要写出来,因为这会浪费其他观众的时间。我建议大家多向刘老师请教学习,这样的交流才有意义。比如大家可以问问刘老师,他现在正在开发的电调性能如何,开发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什么时候开始试机,等等,呵呵,您说呢?

网友B:
刚才回的帖子怎么没有出现,只好再来一次。
我今天刚注册,以前愣就没发现这么个好地方,惭愧。我在看了一些帖子后,就发现刘老师的帖子最有启发意义,干脆把刘老师的帖子全部搜索出来看了一遍,只是囫囵吞枣的看了,还需要花时间多研究,只可惜有很多贴图看不到。

网友C:
TO:cmzj6
这个就是你的不对了,我都是把帖子存到硬盘上,以后网上没有了,还是可以揣摩,多好.
^_^

网友D:
刘老师有研究过无擦得电调吗?

楼主:
我只是喜欢自己动动手搞点小制作,无刷电调略知一点点。现在一有时间就都用来发烧小电直了,等我搞好试飞后,再有时间也很想进一步研究一下无刷电机和电调,自己发烧一套,肯定会很有意思的!
lxd1954

网友D:
刘老师,你那里得接收机电路板挺多的,看来可以卖套件或成品都可以了,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B:
刘老师,这两天又抽空看了你原来发的帖子,可看不到贴图总让人觉得缺了点什么,尤其是那篇“一位老模友自制旋转斜盘的方法和步骤”,能麻烦你发到我邮箱吗?谢谢了。
cnzj6@cnnb.net

楼主:
to风信子模友:
你问的问题我还没有想过,因我对做生意的事一窍不通,天生就是干活的命!哈哈!你看到的那些接收机电路板和电调电路板,是前一段我搞的一个项目外加工PCB板跟着“坐车”,顺便作了一些。平常我作实验搞些制作,电路板都是用热转印,我的工作室配有热转印机。哈,你要有什么小电路板要做,只要量不大,可以给我发邮件,我可用热转印机帮你搞!
lxd1954@sina.com

楼主:
to---cnzj6模友:多谢你的关注!照片已发至你的邮箱!
lxd1954

网友D:
在这里先多谢刘老师,对于pcb板我暂时还不想搞,因近来我自己出了点问题,需要DIY的不得不停止,不过对你的作品真的流口水,有空真想去看看。
不知是不是搞技术的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比较少去搞业务,而去专心把自己的想法做出来,很有满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