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0说明书4(中文)

楼主(2003-08-27):
图例请参见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7&topic=985&show=0
重心
  直升机设计成在无线控制的情况下,重心在飞机的主旋翼轴位置。当装上电池后,重心将会安全的转移到机身的后方。
  在有线控制的情况下,重心会完全地回到主旋翼轴位置。少了电池的重量,将使直升机的得到更多的有用功率。
注意:
   无论使用有线还是无线控制,只要注意用一只手拿着飞机,另一手连接电池插头,这时如果主旋翼轴意外的启动就不会伤到手和脸。
   飞行后记住将电池取下,并存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飞行的步骤
  确保飞机状况良好。
  按以下步骤设置好直升机是非常重要的。
  Slant(起落架橇倾斜盘):飞行前务必将其抬高。
    (How to raise Slant)怎样将它抬高:1.将它向前拉。2.转动90度并抬高。3.向后拉并固定住。
  Sensor Plate(传感器盘)使用有线或无线控制时它的位置是不同的。请遵照下列方法设置它的位置。
    有线控制:松开螺钉调节传感器盘上的A线对准连接杆,然后拧紧螺钉。
    无线控制:同样地松开螺钉调节传感器盘上的B线对准连接杆,然后拧紧螺钉。
    这种调整不需要非常精确,只要到正确的位置就行。
  Connecting Rod(连接杆)再次确认连接杆已经可靠的固定。
下面是起飞的步骤:
  1.把直升机放在平的地板上(不能在倾斜的地板上起飞),使飞机的机尾对着自己。注意别让天线缠上旋翼。
  2.确定全自由度陀螺仪已运行稳定。打开发射机电源开关,注意别碰操纵杆。
注意:
  如果全自由度陀螺仪不停的飘动,就需要按常规的方法启动。
  确保它们完全停下来,再次打开发射机电源。
  这时它们的状态是:
   全自由度陀螺仪--旋转
   摆动速率陀螺仪--旋转
   主旋翼马达--停止
   尾桨马达--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