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能发现了飞达的软肋?

楼主(2003-08-27):
经过联系飞达的残酷折磨,有通过了解一些直升机原理方面的知识,我感到好像发现了飞达的软肋.昨天考虑好了改动方案,今天下班后做一下,晚上就可以试飞.
如果试飞成功就把改动方式和原理发布.如果不成功,^_^,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

不成功也把你的发现给大家说说阿,共同借鉴吗

网友:

等待ing

楼主:

今天下午刚买了材料,晚上改造一下,试飞后就发结果.
如果我的思路正确的话,我想就不是一般的提高,可能是一个飞跃.
当然,如果实践证明不正确,我也把我的思路和想到这个思路的过程向各位说一说.

网友:

已经第二天了,飞了吗?

楼主:

改造的机构由于精度问题无法消除双桨.
我正在想办法制作精度高的机构再试.

网友:

说说改造原理吧?

楼主:

我再从理论上验证一下我改造原理!
否则我怕被砖头打坏,^_^!

网友:

玩神秘?玩悬念?

网友:

这家伙真吊胃口!!!

楼主:

^_^,不是吊胃口,我没有试验成功,只是从原理上能说通而已.
由于手头工具有限不能做的精度比较高,所以很难做试验.
各位如果有工具的可以帮我试试这个想法是不是对.
改造方法如下:
    制作一个具有水平绞的机构,这个机构用螺丝上到飞达原来上旋翼的地方,把飞达的旋翼固定到做的这个有水平绞的机构了,一定要注意做水平绞机构的时候一定要有阻尼.做水平绞的方法可以参考lxd1954老师的制作方法.
    我想如果做的精度够的话可以得到一下提升:
    1.出现测滑的时候很容易纠正;
    2.对于倾斜盘的控制会非常灵敏;
其实以上两条就是飞达最让人难受的地方.如果有条件改造的朋友把改造结果告诉我!
以上只是猜测,效果要看试验后的结构.

网友:

您说的是否是这样的结构:

如果是,您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它确实可以提高飞达的灵敏度。

楼主:

To:vidct
不是,我说的是把大桨的连接结构上加一个水平绞接,再加上你的这个"V"型翼,电直的原理就差变距了.其他的跟油机完全一样了.
如果你有工具可以做一下试验!

网友:

能否画一个草图给我,这样讲还是不明白。其实我现在这个结构已经和油直原理一样了,只是不能变距。

网友:

对花个图出来吧?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

TO vidct:
可否告诉我图示这3条红线所标部件的长度?还有那个圆圈里的部分是固定的还是活动的?数据我只做研究使用,没有任何商业目的,如不便告之,也没关系。

网友:

长度我还没测量过,这东西都已经公开这么久了,没什么好保密的。长度方面我现在手边没有尺,您可根据照片上的比例推算出来。其实长度不一定要非常精确,当你在安装时或自制时,可以根据情况灵活调整,但要注意的是,球头边的组件尺寸应该保持绝对一致。圈起来的部分是活动的。

网友:

多谢!

网友:

大家还是要感谢vidct,他为大家做了不少工作!!
呵呵!用微型舵机摇臂的方法有我的一点灵感哦!!虽然我我还是飞不好!

网友:

好像现在的模型上很少有有水平绞这个设计,真飞机上是有的。它对悬停,起降应该没帮助,可能只有高速飞行的时候有影响。